联想m5400不触发

楼主(2017-06-03):
待机正常不触发

网友:
先放电   最简单的来 不然后查开机电路

网友:
待机正常不?待机电压呢

网友:
估计待机问题先查下啊

网友:
刷好BIOS试试看或者放个电

网友:
待机正常的话就按照时序往下查一下,触发工作需要的几个条件,ec和桥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