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69外接花屏,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7-06-03):
索尼MBX-269开机,外接花屏,内接不显示屏幕一点反应没有。显卡重植还是一样的花屏,后面换了个全新显卡还是一样的花,花的图像是一样的,老大们给点意见啊,这个测量了显卡背面供电都正常的,还有显卡到CPU之间电容的阻值也没开路。。。。外接花屏图片如下,8显存,要崩溃啊,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或者显存问题

网友A:
根据本人的经验索尼的机子显存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显卡 或者显存虚汗

网友:
显卡都换了。没掉点的话就搞显存咯。还有什么好想的。

网友:
显存  吹吹

网友:
显存问题。

网友:
显存问题咯

网友B:
索尼机子很麻烦,要是显存就麻烦了

网友:
索尼有一排小小开关,你清洗下试下

网友:
8片显存啊,

网友:
应该显存问题

网友:
这个显存的问题多些吧,一个个换换试试的

网友C:
显卡的型号是什么,ATI 还是N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型号是什么,ATI 还是N卡?

A卡,216-0833002

网友:
这样竖条花一般都是显存

网友:
一看就是,显存问题呀,,,一条一条的,百分之80都是显存

网友:
看样子 应该是显卡挂了

网友:
显存坏你的

网友:
sony机都是这样    之前我也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本人的经验索尼的机子显存坏的可能性很大

就是显存         老师傅一看就能看出来

网友:
没修到过。。。学习下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 这个机器可以断开独显供电么?试一下如何 呵呵

网友:
显存都弄一下啊

网友:
显卡换了故障一样那就排除显卡 考虑显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 这个机器可以断开独显供电么?试一下如何 呵呵

不可以,断开后上电到0.2A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尼机子很麻烦,要是显存就麻烦了

就是显存问题吧,没空了,8个显存,坑啊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断开后上电到0.2A多掉电

那就只有老老实实干显存了。。8颗。。想着都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只有老老实实干显存了。。8颗。。想着都头痛

这2天没心情搞了,要去搞监控。。。同行拿来的也没什么钱

网友:
坚条线估计都是显存了啊

网友:
这个是显卡电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