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fatal1ty Z87 PROFESSIONAL 原机读

楼主(2017-06-03):
华擎fatal1ty  Z87 PROFESSIONAL  原机 A B bios一样

网友:
原机读的放心使用

网友:
B85杀手版的BIOS有木有呢?麻烦了

网友(2017-11-22):
手头上有个冷机跑码,第二次开重启。下个试试。就是分有点贵。

网友:
BIOS刷亮了。就是跑码有点慢,比平常主板慢那么6秒左右,中间卡63过几秒才跑过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