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掉电

楼主(2017-06-03):
求助技嘉h61m-ds2上电掉电,刷过BIOS,加焊过桥,各个供电都正常,是哪里的问题????版本是rev4.0的

技嘉GA-H61M-DS2 REV 4.01.pdf

网友:
各供电的PG信号查查。

网友:
#在这里快速PG信号查查。回复#

网友:
最好使用示波器,,,

网友:
所有 供电正常 的话  就不好搞了    看全板pg信号    温控   io电压检测 等  都是好的话  那就 恭喜你 这个可能搞不好了

网友A:
IO的电压检测脚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的电压检测脚查一下

IO电压检测脚正常

网友:
强制上电测下内存条件

网友B:
PCI-E槽的复位和时钟信号是否正常,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E槽的复位和时钟信号是否正常,电压多少?

复位 时钟都正常

网友:
复位电压多少,时钟电压是多少?

网友:
可能要追查各级的pg信号管子是否不良

网友:
技嘉IO电压检测问题比较多,排除短路的话,缺供电的话。

网友:
能不能点亮 还是不能 就掉了

网友:
遇到过桥问题引起的 时亮时不亮

网友:
电压和信号不正常也会掉电

网友:
我有块主板 开机就掉电,重启开关没有电压,没图纸休不了啊

网友C:
上电掉电 能不能再次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掉电 能不能再次触发

能再次触发

网友:
上电掉电要看是不是反复重启!

网友D:
各供电的PG信号查查 这个小芝麻官也容易坏
奈何桥上的拥抱
是哪个芝麻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供电的PG信号查查 这个小芝麻官也容易坏
是哪个芝麻官

网友:
这个板子问题可真多啊。。。

网友:
可以先刷BIOS 查IO的5V 12V 检测电压

网友:
cpu iO 检测电压对不对·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一下时序

网友:
失望了,3相电

网友:
技嘉H61 掉电一般是缺电压或者电压对导致掉电,重点看0.9v 和1.8v这个两个电压

网友:
bios换个再刷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

网友(2017-09-16):
楼主的修好了吗?我也有块故障差不多的

网友:
PG查下,缺电压
:):)~~~~~~~!~

网友:
我有一块2.2版本的,和你这个一样的毛病,

网友:
少电或是信号的时候就样,也可能BIOS问题,也许你刷的BIOS不对,确定对的查电压,电压全都有了,查信号,。查不出来当料板,技嘉主板BIOS出问题的最多。

网友:
这板好多这样的问题,我有好几片还没修

网友:
进了看大神的思路,一般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