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42a 偶尔能开机

楼主(2017-06-03):
机器:Sony svf14
板号:daohk8mb6e0
故障:偶尔能开机 开机10秒左右黑屏,黑屏后电流停留在0.86(亮机电流1A)。 断电重新开机无法开机。断电几分钟可再开机
维修:为避免外围设备的干扰,在更换内存故障依旧后,直接裸板测试,
裸板测试故障依旧。用示波器测试内存数据读取,发现不亮机是波形跳变次数少1-2次。根据电流和波形对比较,判断主板跑码基本完成,随后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如果是换做HM65以前,或者是AMD的机器接下来就是撸显卡了, 作为4代板载CPU外加N卡基本上打消这个念头。随即测试主板各项供电,发现pl10无电压 此电 压为+VCC_GFX,凶手就是他了…………
围绕I+VCC_GFX供电芯片SL95837H测试条件,一些基本条件(回头想想都是白测试的要是不满足CPU_CORE就会没有),对已一个维修新机器集成供电缺少经验的人来说,算是走到绝路了(根据自己了解的一些这供电和CPU,桥,BIOS都有关系)。
随后继续刷过BIOS后,去测试桥和CPU各项供电发现+1.5V_CPU偏低只有1V多
找到源头 G级MADIN供电5V 发现MAIND还有另外开启两路电压,所输出供电都偏低。修到这里问题就很简单了
找到MAIND输出端 开机测试PQ23 G级为0V  在去掉PQ23和PR99后测试MAIND仍然为5V。在上拉电阻去除后仍然有5V供电 说明MAIND有其他地方漏电进来,并且拉低上拉电压。接着把和MAIND链接的东西拆掉 ,当拆到AQ1时MAIND为OV 更换AQ1把拆掉的配件都补上
再测试MAIND为9V 所有输出正常
上次测试半小时后没有黑屏 关机再开机一切正常
现在笔记本维修利润真低 致敬各位同行

网友A:
转换电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换电压有问题

是啊 转换电压有问题 但是造成开机后黑掉的还是比较少

网友:
:Sony的机器修起来有点难度。

网友:
迅维高手真多!

网友:
那么用心写帖子。,必须赞一下

网友:
分析到位技术不错,加分是必须的了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然后你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
这样的转换电压也不是完全没有?查起来还不好查啊!楼主技术很好啊!

网友:
没修到过。。。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