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77P-D3

楼主(2017-06-03):
故障:之前是后置USB不能用,关机自动重启,搞定之后客户拿回去用两天,发现不能上电。实际上机器到我手上的故障是,按开关之后诊断卡信号灯闪一下就灭。绿线强制接地可以点亮。
解决方案,之前有在论坛查过,这个机器有这个通病,就是12V和5V的电压检测容易出问题,检测电压不能高于2V。我把原来的电阻拆了,直接改两个电阻分压给12V和5V的电压检测,故障就解决了。

网友:
谢谢分享,很多主板的电压检测都不准

网友:
有点意思,谢谢楼主

网友A:
GA 华硕,。这块都成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A 华硕,。这块都成通病了

有经验,是个老鸟

网友:
看来是技嘉的通病了,

网友:
今天修了4块  2块bios 问题  自动重启 是ME BIOS 有问题

网友:
分压电阻位置在哪?最好标出来。

网友:
楼主老师运气不错修到通病 秒杀恭喜啊

网友:
这样再修一下  还能修到钱不的

网友:
没有看内容  就看了图片就知道是  检测电压不过导致的

网友:
上图标好电阻位置与大小多么美好的事呀

网友:
技嘉要是把这个USB_OC电阻放在主板底面,不受CPU风扇灰尘影响,那这个后置USB用不了,关机变重启的情况估计会少一大半。

网友:
这个板子EC也很多坏的,3V短路在 芯片左边那个规格稍微大点的电容上面可以测量到,对地十几欧姆, 虽然短路但是也能上电,就是有时候不触发,有时候上电保护。

网友:
还不错,弄的还行

网友:
谢谢了  正好需要  我下来看下

网友:
是哦。。这个检测的麻烦。。

网友:
不错,老司机修的很6。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