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不会,也能修主板(适合新手,老手看了笑一笑)转帖

楼主(2017-06-03):
刚开始学修主板的,看过焊接技巧版后,加上论坛里的一些帖子,应该对主板有一定的了解了吧,现在是否可以动手维修了呢?尽管对主板原理还不清楚,我想也可以开始修一部分主板了,按照下面的一些简单方法,除了可以修好一些以外,对理论学习还是有帮助的。

这是某型号主板的简化外观图:(图在附件里)

电脑公司拿来的主板,都是那些鸟装机员抱来的,你就别指望它给你一一介绍主板什么故障了所以,一片主板拿到手里,我首先就量这些红点的对地阻值或二极体值,其实这些红点有些已经重复了,比如ATX,两头共4个点,其实我想量+12V、+5V、+3.3V的对地阻值,说实话,到底哪边是3.3V,我也懒得去记,反正很快就量好,呵呵

  第一个的红点是MOS管的S级,主板上什么1.5V啊、2.5V啊好像一般都是此腿输出的,量对地应该可以大概判断一下桥芯片上的情况,没有小值就可以,如果要问一般多少为合适呢?我不知道,估计没标准答案。

  第二个ATX刚说了一下,有时候你量3.3可能会量到很低的值,也许是正常的,很多板都是,如果量5V短路了,如果没别的明显短路的话,建议取下I/O后再量一下,,,,5VSB的点也量一量,就是左边一排孔从上往下第二个孔,如果才接触主板,记得认这个ATX座子的形状,别刻舟求剑就好

       第三个图的红点点,一定要量的,一个点是对CPU供电的来源12V/5V,不一定是和ATX20孔的插座相连的,另一个点就是CPU电压的测量点(其实不是:),只是直流电阻值上可以说是相同的),这两点如果有短路,肯定是不要强行上电的好,理由有二:1,你不一定天天都修设计完善的品牌板:2,你未必有很高的水平---高手看了都在笑话了

  还有那,两个红点之间不要低阻,否则-------我不言语,自有言语,切记切记

  如果想知道那个管是上管,那个是下管:下管至少有一个是脚接地的!

  后面的两个红点是很多板上3VSB的产生点,最后一个图:有些管不是MOS管,也是这种外形,它的输出电压是散热片输出的,可能有什么内存电压、3VSB待机电压等,别短路哦,3.3VSB短就可以宣判SB挂了,少有别的坏的,如果你不信,仅可取I/O、门电路等来试试,练练焊工也不错

  好了,你现在可以计划通电测试了...........尽管短路不一定真没有

所有主板维修以前,都要外观检查的,还有电池啊、跳线啊、清空coms啊.............

  装上假负载,这个建议一定得买一个...插上DB卡,接上电源,在按电源开关以前,摸一下主板上的南桥和挨欧,没什么温度的话,拿起你的廉价万用表,量一下PCI的A14,)如果不知道A14在哪里,就上网搜一下PCI的有关介绍),就是3.3VSB,不过我从没量过,因为我的卡可以直接看到这个电压。想买这个卡的,我可以介绍给你们卖家,呵呵广告了,不过不是我卖,也没提成,方便初学者而已!!

  没问题的话,就按电源开关吧,如果电源可以一直加上不断,就要看一眼复位灯是什么表现,同时你的手就要上主板摸,看有没有什么的地方发热的,感觉一切正常的话,就要再次拿起你的廉价万用表,来量主板上的电压了,第一个要量的,就是CPU电压,主板CPU座子旁边有几个大电感,找那几个一模一样的,就量它们的公共端,根据你的假负载,这个电压可能高低不同,但一般在1.45~1.85间(P4的),然后再量另外的所有MOS管的散热片和S级电压,不管这些电压是什么,不外乎下面几种值:12v、5v、3.3v、2.5v、1.8v、1.5v、1.25v,实际会有一点点误差,比如5v是4.95v,2.5v是2.6v,1.25是1.3等,12v一般出现在声卡那里,1.25v几乎都在ddr插槽的外侧排阻上

  电压没什么问题,再看看14.318、32.768这两个晶体的两个脚的电压,不能一样高,也不能太离谱,具体多少,好板量个几片,就知道规律了,没什么标准电压值的

  如果主板不能通电,我们分两种情况:1,没3.3VSB,看看待机电压电路1117、1084等,也有的板就两个二极管串联来降压5VSB来得到3.3的,只要南桥不短路,这个电压100%可以修出来;2,其它原因,只有两招,换32.768及其外围元件,换IO,当然,你会跑线路的话,还有很多东西要检查的,那就属于懂的人了,这里不说

      如果是通电立马就断电的,主板上有短路了,楼上那个菜鸟已经说过了,红点有低阻,很多就通电立马断电,找那些短路的东西,只能指望你的基本工了

  上电后,如果有某个电压不对,比如某MOS管的S级电压是0.8V那样子的,不是我们上面说的那几个电压值,换这个管先!什么都不懂,可以修主板,其实你会换这几个管就可以修好很多了,主要在北桥和内存旁边的那几个

  如果换了MOS管,电压还是起不来(电压升的很高的几乎没见过),而且它的输出也没什么短路的,起码感觉上没什么短路吧,可以试试跑管子的控制级(G级、栅级)的线路,如果了解运算放大器的话,还好办一点,看看它的反馈呀什么的,什么电流、电压串并联负反馈,都看一看,建议了解一下LM345.稳压元件TL431那样的元件的简单原理,这里就不说了...

  复位的情况,无遇到最多的是CPU电压问题和IO问题比较多点,CPU电压,先只把握几个供电管判断和电源IC的代换就可以应付一阵了,至于外围线路,就连一些老师傅也有头痛的时候。IO问题,一个字:换!
     至于时钟影响复位,表量一下一些资料上的CLK点就可以了,南桥缺少时钟是不行的,到南桥的几个时钟一般都是1点几V,不敢说都绝对一致,至少也不能相差太多。当然还有32.768除了影响开机外,也会影响到复位的,检查它,晶体代换和晶体外围元件的代换,别的办法没有!有好设备的人就可以开心了

  上CPU内存后,主板不跑数,如果没有什么好仪器,还真不好修,我个人觉得,跑FF和00,最难判断的是问题到底出在哪一块,是CPU、北桥这边呢还是南桥、BIOS这边,或者是供电质量不好,或者什么什么的,且先不理睬,我们可以做这样几件事

        1,CPU的供电管的温度是否偏高或温度明显不一致,有问题可以考虑电压控制IC

        2,CPU座子得仔细检查检查,揭开座子,看看里面得铜片是否有一些不顺眼,或者压压CPU或北桥在开机来判断这里是否有空焊和接触问题

        3,一件痛苦的事,量各地方的AD线的值,大家论坛里找帖子看去........

        4,还有就是比较简单的工作了,说简单只是指没什么好理由,操作起来还是考验基本工的:换IO和刷 BIOS,我觉得很多问题也出在这里,IO换的没问题?BIOS肯定刷好了?

        如果主板可以跑数,但点不亮,或可以点亮但自检画面半途死机,或自检完毕,进不了系统,它们都可以刷个BIOS先,毕竟这都是很多老鸟说的圣典。当然,这里面有些情况是要检查IO接口的

         什么都不懂,也要修主板,这些修估计可以修好30%的板子了,练习数月后估计可以到50%,论坛里再看看那些高手的帖子(比如我师傅),加强理论知识,70%修复率还是没问题的

         以上文章对新手有用,至于老手就当回忆以前吧!!谢谢大家 支持的给点分吧.......

网友:
大家多多支持新手成长

网友A:
不辛苦 只是觉得好 谢谢

网友B:
这个容易看的这我笑了,码字辛苦了

网友C:
版主学得不错 再加吧劲可以出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学得不错 再加吧劲可以出师了

天外有天,保持低调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容易看的这我笑了,码字辛苦了

兴趣爱好,觉得好就传,谢谢

网友:
转贴?是不是不用码字   复制粘贴就好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容易看的这我笑了,码字辛苦了

转贴不用码字吧  复制粘贴不就好了  SO EASY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辛苦 只是觉得好 谢谢

一年自学加动手可以成为一般的师傅了,我就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贴不用码字吧  复制粘贴不就好了  SO EASY

en 对了版主来说 是简单的 简单就好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年自学加动手可以成为一般的师傅了,我就是的

同意 向前辈学习

网友F:
有点意思  很适合不懂电路原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点意思  很适合不懂电路原理的。

向前辈学习

网友:
你这个是转载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