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TPN-C102的经典维修

楼主(2017-06-03):
为什么要说是经典维修呢 原因有三 其一 这次维修故障点不只是一个故障 而是好几个电路 涉及到主板几大供电的问题和代换芯片的问题 其二 就是 因为这个电脑在我修好之前 我搜索了所有迅维网 发现跟我故障一样的有好几个 但是没见有已解决的 都是一直在求助中  当然也可能是有些师傅修好了 没有及时的分享出来而已   其三 就是想用 经典 这两个字来吸人眼球 让更多人来看看 好给我加分点赞  咱们言归正传  电脑拿来的时候 触发 电流0。06掉电  但是有时不触发 再开多几次机又0.06掉电 就是开十次有两三次不触发 多数是触发的只是掉电 先按掉电思路来修吧 掉电一般为上电不全所以掉电 第二就是后级有短路所以掉电保护  拆出 测量主板所有大电感 和网卡声卡 和基本电容 没有短路 那就应该把重点放在上电不全这里了  插电测量 有待机3 5 V  触发后只有1.5V内存供电 其他供电都没有 这种情况应该先去看看二次3 5 V 有没有输出 (这里的二次 3 5V 是我个人给他取的名字 也就是待机3 5 V 触发后是经过一个8脚开关管控制转换输出3 5V  这个3 5v是开机后的3 5V 供给整板所有需要的负载 ) 发现触发瞬间没有输出 3 5V 测量他的控制脚4脚也没有控制 测量Q20B开关管的3脚没有电压 5脚有3.3V  这个SUSP信号为高电平所以导致Q20B导通3脚没有电压  3 5V当然就不出来 查看这个SUSP在哪里来 由SUSP#经过U14转换来的 测量U14的1脚为3.3V  2脚为0V   2脚输出不正常导致1脚为高电平 查看SUSP#从哪里来 发现是从IO来 但是这个IO是封装的没有引脚 是植株的 这下麻烦了想去测量IO的基本条件都不好测量了 测量IO身边的电容也有3.3v供电  停下来思考一下 有时不触发 触发的时候又不输出SUSP#信号 这两个电路都是由IO管理的 会不会是IO问题呢  但是没有证据 随便换IO也太浪费资源了 况且我这里没有这个IO芯片 既然掉电这个维修思路走不通 那就看看他为什么不触发吧 先从开关开始量 发现开关到IO电路是正常的 这种情况应该再看看休眠开关有没有问题(这里没有休眠直接开关 休眠开关是一个三极管 有磁铁的时候他就关 意思就是当客户合上电脑AB壳的时候 电脑AB壳上面的磁铁就会感应到那个三极管 三极管就会通知IO 要休眠 不要开机 )那个三极管不是在主板上而是在C壳开关那个电路板哪里  很小的一个板 我测了一下那个三极管 发现只有供电那端有3.3V电压 LID SW没有电压 也就是图上的3脚 没有电压 拔电测量阻值 发现短路 这个LID SW#怎么是短路了呢  看看图纸他连到哪里 发现又是连到IO 而且是直接连到IO的 这下罪名成立了 两三条线索都指向IO 数罪并罚 看你还不死  淘宝订一个IO   IO回来了 安装上去 开机 电流0.27 不亮   奶奶的干嘛折腾我啊   测量发现SUSP这个信号有了 但是是2.6V(这里注明一下 这个2.6V是不正常的  是被拉低的 正常的是3.3V 只是我修到后面才发现而已) 有SUSP信号当然 二次 3 5V 就顺利出来了  但是主板供电1.5V PCIEP  南桥供电+VCCP 北桥供电1.8VS(这个板的北桥是集成在cpu里面的) 南北桥供电+VCCSA  CPU 主供电  CPU核心供电 都没有出来  几大供电都没有出来这是咋回事啊  先看看1.5V的供电吧   这个1,5V 是由PU1001控制上下开关管输出电压的 测量他的基本条件 10脚 VBST 5V  7脚供电 有5V 3脚EN 2.6V 这个信号是SUSP#跟刚才二次3 5V控制信号是同一条信号 都是从IO出来的 纳闷的是 条件基本满足 干嘛不输出呢 后级又没有短路 想不明白 先搁浅吧 再去看看这个VCCP南北桥供电吧 这个VCCP是有PU501控制上下管输出的 侧他的条件 10脚 VBST 5V   7脚 5V   3脚 EN  2.6V 又是SUSP#  图纸上的3脚还连接SYSON这个信号 但是 在主板上这电阻是空的 真实主板是没有连接的   奇怪了 这个芯片也是 条件满足了 怎么还不输出呢  这种情况 还是用我一贯的作风 先搁浅再说  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  再去看看这个1.8V   测量他的 8 9 10 脚 有5V输入 2  3 脚没有输出 5脚EN又是这个 susp# 2.6V   三个芯片的条件都满足了 为什么都不输出电压 不可能三个芯片都坏吧  仔细想了想 会不会是这个SUSP#才 2.6V不够电压 所以开启不了呢 看了一下 这个信号直接从IO出来啊难道还是IO问题? 那如果说这个SUSP#信号不正常的话 那 那个二次 3 5V 又怎么会出来了呢   要不直接找个3,3V电压飞过去看看?  就从SYSON那个信号的3.3V飞了过来 开机发现还是一样故障 测量这个SUSP#2.7V  我飞个3.3V的过来怎么也变了2.7了呢  那肯定是被拉低了  证明这个SUSP#信号被拉低了 但是他连接那么多东西 怎么排除呢 这种情况烧鸡大法也不管用  只能用拆件排除法了  因为SUSP#信号每到一个芯片 都经过一个电阻 所以一个一个的把电阻拆开排除  当 拆到最开始检测的那个 1.5V PCIEP的控制芯片的时候  有3.1V了 证明1.5VPCIEP控制芯片短路了 (上面第四个图)他的型号是TPS51212 但是我这里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 在料板哪里找到了几个性能一样的 因为我用万用表测量引脚都是一样的 型号是51218 芯片后面没有写有型号的 只写有 P 1Z1  换上去后 1.5V出来了 证明是TPS51212和TPS51218还能通用额   但是其他电压还没出来  这是咋回事啊 看看+VCCP南桥北桥供电   3脚已经有3.1V啦干嘛 1.5都出了 VCCP和其他还不出来呢   是不是又坏啦 不管他了又找一个51218 换上去 VCCP出来了  但是1.8V和其他CPU供电怎么还不出来呢  真是修一个出一个  气死人了  再看看1.8V   5脚都有3.1V了干嘛还不出来呢 心里突然觉悟 是不是所有用这个SUSP#信号的芯片都烧了呢 因为IO之前烧了  那直接找一个换他 但是又没有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的型号是 SY8033BDBC 找到一个功能一样的 不记得什么型号了 代换上去开机 电流直彪0.8-1.2 外接 显示了  奶奶的坏那么多芯片 搞死人了 维修结束

网友:
你成功的用经典  吸引了我的眼球   加分鼓励发贴了

网友A:
我就想知道维修收多少钱  呵呵

网友:
这个维修很有水平,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维修收多少钱  呵呵

300快  应该是正常价格 这个电脑比较新 客户还是给的

网友:
维修水平高,有帮助,值得学习。

网友:
理论分析的头头是道 思路清晰 可以申精支持你

网友:
看到你这个案例,想到我以前修过一个机子,具体型号不记得了,是板上所有的TPS51117全都坏了,当时好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