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台E440笔记本,本因进水烧了EC;换上个新的却不开机

楼主(2017-06-03):
             版号是;NM-A151,EC换上了但是还是不触发,测量EC有动作,但是PCH无动作,他的条件基本都是正常的,还换了一个PCH,还是不行呀
              哪位大神给个经验,在下感激不敬呀!

网友A:
你的 EC带不带程序?小伙子

网友B:
你那EC是否自带程序的,如何有需要买剪板的EC才行的

网友C:
你就换了EC 换了桥,进水其他地方没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 EC带不带程序?小伙子

是带程序的,剪板的和全新的我都上了试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那EC是否自带程序的,如何有需要买剪板的EC才行的

都试过了,就是不行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就换了EC 换了桥,进水其他地方没看

其他地方都处理干净了呀,而且CE有发出RSMRST#和PWRBTN#出来,说明EC基本正常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你那EC是否自带程序的,如何有需要买剪板的EC才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他地方都处理干净了呀,而且CE有发出RSMRST#和PWRBTN#出来,说明EC基本正常了

查下CPU的工作条件 看下RTC电路  晶振有没有问题 观察有没有进水腐蚀断线之类的 细心点
剩下的就是CPU本身问题了

网友F:
会不会是程序不对的,建议多刷几个试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下CPU的工作条件 看下RTC电路  晶振有没有问题 观察有没有进水腐蚀断线之类的 细心点
剩下的就是CPU ...

这个是HM82的桥呀,RTC条件都查了没有问题,供电也没有问题的呀,换了两个SR17D都不好使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程序不对的,建议多刷几个试试的

你说是EC程序吗,我最开始是买了个剪板的EC,装上不行,怀疑程序坏,又买个全新的自己刷程序,故障依旧,所以就查PCH,最后换了也不好使呀

FYY

网友G:
相信待机部分你没有全部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试过了,就是不行呀

EC 南桥条件都查了吗?

网友:
没修到过。。。学习下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好修啊   修不好久别浪费时间了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是EC程序吗,我最开始是买了个剪板的EC,装上不行,怀疑程序坏,又买个全新的自己刷程序,故障依旧, ...

这个EC自带程序还是外挂程序的,自带的话肯定得考虑程序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相信待机部分你没有全部检查

也许吧,我把我所知道的都查了一遍,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