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_M61PMV工厂BIOS

楼主(2017-06-03):
解决FOXCONN_M61PMV主板不过内存,诊断卡显示1E通病。

网友:
都没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通病呀?

网友(2017-12-02):
确实可以用,主板跑1E,刷了正常显示了,不过显示logo变成富士康了

网友:
确实跑1E通病,刷完BIOS,正常开机了,就是LOGO变成富士康的了

网友:
刚刚测试了一下,正常可以用的。不过风扇没有温控了,一直高速运转

网友(2021-01-02):
正好遇到,我试试。谢谢楼主!

网友:
我在其他王章下载了一个一样版本的,不行,我再试下这个。

网友(2022-09-02):
我正好也遇到一块该主板1E代码问题,有时反复跳码,怀疑BIOS问题,下来刷下看看,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