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50ti卡2a维修

楼主(2017-06-03):
七彩虹·750ti卡2a维修,刷bios能行,(原bios要用新点的编程器才能读写)

网友A:
新的编程器R809  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编程器R809  可以的吧

恩,应该可以!!

网友B:
简简单单才是真

网友:
网吧的显卡还是客户的

网友:
你用得什么编程器

网友:
这么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简单单才是真

我们看不明白呀

网友:
什么故障什么问题。要刷BIOS

网友:
上的是老主板吧,估计上新主板上面就是卡B2或者99代码了。

网友:
简简单单,简洁明了

网友(2017-07-05):
刷显卡不一定需要编程器的,只需要一个集显或者其他亮机卡,然后进DOS就可以刷...

网友:
不知道,这个方法没试过,不知行不行!!!!!

网友:
这个bios,显卡花屏也行,我修了两张!!!!

网友:
没试过,不知行不行

网友:
一般bios不容易坏,除非是人为的,这种卡2a刷bios的我很少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