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55 LA-C142P 维修 +简单BIOS分离+KB9022 刷写

楼主(2017-06-03):
机器烧的严重,厂家不保。拿来修闲来无事,发个帖子

屏线、声卡烧 ,打值3V短,EC也坏了

9022和9012的刷写办法一样的,从这张图,也能看出来,用的9012的办法,刷写的9022 成功

没有图纸,就按照上面的跑线,跑出来正确的线序。体力活,线序也给你们

一定要接GND,切记
刷完亮机

最近研究BIOS分离,来一发DELL 5445的,这个简单的很。不喜欢就跳过,别喷

用PhoenixTool 分离,分离出来,就可以直接用 ,2个8MB 的都能亮,我已经替你们都试过了

已验证  KB9012 KB9022 刷写方法一样
亮机BIOS

网友A:
不错,我怎么看图纸在看见过,你认识郭伟么

网友B:
这种带程序的EC是个头痛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怎么看图纸在看见过,你认识郭伟么

不认识。但是兄弟。为什么把我那个好的给删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这种确实不好刷啊,已经加分了

网友:
研究一下E7450怎么分离

网友:
高手,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带程序的EC是个头痛的问题。。。

有办法刷,我感觉就不错了,it8587的,到现在一个都没有刷成功过

网友:
楼主你的BIOS前面是空的,应该只有主BIOS,没有ME和前面的,还有你的EC程序呢?

网友:
我用的也是809F

网友:
EC 亮机程序
回10楼    JINWUDONG
BIOS没有问题,我刷上后,第一次亮慢,以后开,都是秒亮。   和备份文件比较,前面也是空的   再说,刷上都秒亮了,BIOS会有什么问题??
AMD的BIOS  有ME吗?  我不知道,请指教

dell-5455-lac142p-kb9022 亮机EC BIOS.zip

网友:
E7450  五代的

网友:
在13楼有备份

网友:
买个刷写板,把ec放上面刷。方便。飞线太麻烦了

网友:
楼主我下载的PhoenixTool怎么分不出来,能把你的传给我吗?

网友(2018-01-08):
一直想学的东西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