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A780L-RL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7-06-03):
昨天到现在,郁闷死,一块儿联想的L-ARS760C1,PCI-E X1插槽复位脚A11脚0V,时钟脚A13 A14都是0.41V,打A11的阻值542,不跑码,没搞定,参考昨天同样的帖子,估计得做BGA,苦于没有设备。。。。。。

一块儿梅捷的SY-A780L-RL 不触发

全板无短路 待机3.3VSB正常

IO是W83627DHG-P,75脚RSMRST#3.3V正常,测68脚PSIN#3.3V正常,67脚PSOUT#0.7V,不正常,IO已换,照旧,但是打阻值536,感觉正常,不应该是被拉低啊

32.768有压差,南桥的3.3V待机电压可以测到,时序上,还有个1.2V的第二个待机电压,怎么也测不到,总感觉是少第二个待机电压,没图纸,跑南桥边上的电感,电容,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有的二线主板,也是用个1117之类的,来生成1.2V的待机电压,这个主板上有两个1117,测都是5V转3.3V的

头大大死了

求助梅捷主板,给个思路吧

网友A:
你这太简洁,无法分析最好上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太简洁,无法分析最好上图

咳咳,你的头像太那个,麻烦换个更加激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咳咳,你的头像太那个,麻烦换个更加激情的

那是担心狼友们犯罪呀。体谅体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咳咳,你的头像太那个,麻烦换个更加激情的

我说叫他把头像改一下 ,他说你用 。哎 现在论坛上的头像一个比一个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咳咳,你的头像太那个,麻烦换个更加激情的

确实有点过了,想想论坛还有女侠客呢

网友C:
也就是说IO到桥的触发信号没有3.3是吧    IO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IO到桥的触发信号没有3.3是吧    IO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没

是的,待机电压有3.3V,已经换过IO了,IO是从可触发的板子上,拆下的。有说翘起67脚,测焊盘,试了试,还是低电平,桥挂了吗?不太确定

网友D:
PSOUT# 电压从那里来 你可以强制拉个3.3 看会不会被拉低

网友E:
楼主,67脚应该是0V才对,对吗?

网友F:
如果桥不缺供电,基本桥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PSOUT# 电压从那里来 你可以强制拉个3.3 看会不会被拉低

把67 68脚连一块儿,也不行,后拆掉IO,67脚还是0.7V左右,劝自己=估计桥的问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67脚应该是0V才对,对吗?

正常是3.3V-5V高电平,才会有高低高到桥的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桥不缺供电,基本桥挂了。

AMD的桥,伤不起啊!

网友:
先找下南桥1.2V待机电压看看!

网友:
AMD是难搞呀

网友:
没修到过。。。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67 68脚连一块儿,也不行,后拆掉IO,67脚还是0.7V左右,劝自己=估计桥的问题多了

那果断把桥拆了 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