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25芯片容量一样 厂家不一样 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7-06-03):
BIOS 的25芯片 一样的容量 生产厂家不一样 可以代换吗

网友:
基本可以的,只要容量一样

网友:
可以的,只要容量型号一样。

网友:
有些还是不行的,像笔记本有些换BIOS芯片 刷 码都不跑了

网友:
可以代换,,但工作电压要相同,。。。

网友:
一般是大的换小的,起码是同样的,有些主板分支持的bios芯片

网友:
只要 容量一样 就可以代换

网友:
可以的  如果是新板子上的  有的不可以

网友:
有MX 和 Win 比较常见 也比较通用

网友A:
但是有的板子比较挑,也要固定型号才行

网友:
可以代换,容量一致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有的板子比较挑,也要固定型号才行

一般是哪些主板 型号

网友B:
这不是最基本的吗?你确定你不是来骗分的

网友C:
很多不行,我用华硕主板做过实验,用华邦的64M代替16M的,用BIOS编辑器写入,插上主板完全不跑码,但是V星的主板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最基本的吗?你确定你不是来骗分的

没有 是真的想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不行,我用华硕主板做过实验,用华邦的64M代替16M的,用BIOS编辑器写入,插上主板完全不跑码,但是V星 ...

假如不跑码 就有可能不兼容了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有的机器不行,BIOS芯片里有OTP就不能更换,原型号也不行,除非你读出再写入OTP

网友:
一样的容量是可以用的。现在新的机器好多就不行了

网友:
注意是否是低电压,注意是否带O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