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1A55 R2.0 BIOS

楼主(2017-06-03):
求助,F1A55 R2.0 BIOS,网上和论坛中都没有找到。谁有,请发一个。谢谢了!!

网友:
这个官网没有么,还是需要改BIOS

网友:
在论坛和百度,搜了几个,刷了都不好用。应该都不是F1A55R2.0VER1.00版的。

网友:
原BIOS 可以走码,但是卡再56码上,开机,复位,以及个电压都正常。刷其他的BIOS就不走码了。所以 BIOS 一定是不对的。

网友:
谁有这个板的 BIOS 请发一个,不胜感激!!

网友(2017-07-12):
ZH找到了吗????????????????

网友:
还没有找到。还在求助中。特别需要各位大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