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数据恢复注意事项

楼主(2017-06-03):
最近最近几天碰到几个无法恢复的案例,有必要记录一下,给朋友提个醒。数据重要操作需谨慎!!! 数据重要操作需谨慎!!! 数据重要操作需谨慎!!! 重要的话说三遍。

古语有云:不知者无罪。但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不会因为你不知法、不懂法而不定你的罪。普及一些数据恢复常识吧,数据恢复服务一般分为两种:逻辑故障和硬件故障。

逻辑故障包含:误格式化、误Ghost、误删除、误分区、病毒破坏、目录损坏、RAW格式、0字节、分区丢失、OFFICE文件修复等;也就是说存储介质本身没有问题,能够正确识别,只不过是出现一些逻辑性的错误。
当你意识到数据丢失需要恢复数据的时候,切记不要再往丢失数据分区存储任何数据了。恢复出来的文件切记不能保存到原盘,因为有些文件只是名称有的,很可能你打开就是乱码。
硬件故障:一般有坏道、固件、磁头损坏、电路板、电机卡死等。硬盘出问题之前都会有一些征兆的,如电脑非常卡顿,开机缓慢,经常报错,分区突然丢失等。固件你可以理解为硬盘的操作系统,比较出名的希捷的“固件门事件”有型号无容量,通电无异响一直转无法识别等此类故障一般固件问题居多。磁头是对硬盘读写操作的,故障一般表现为通电咔咔异响、滴滴声音、或者敲头然后停转等,当出现这类故障时,切记不要再通电反复尝试读取了,因为磁头损坏反复读取会导致磁头划伤盘面,划伤严重的话数据就无法恢复了。电路板故障一般电源不稳定导致短路、烧坏的多。更换电路板一般需要更换rom芯片,电机卡死希捷硬盘出现这类故障比较多,表现为硬盘通电转不起来,有种马达动力不足的感觉,还有一些噪音特别大。此类故障可以通过相应的盘片工具,取碟片更换电机也可以转动马达使其正常工作,根据硬盘具体情况而定。
当你意识到硬盘是硬件故障时,应避免过多地尝试通电操作。数据重要寻求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急救。有些客户出现数据丢失、硬盘故障后以为了解一些专业知识,动手能力强,想着能不花钱,最好不花钱,实在不行再找专业的。如果逻辑故障数据被覆盖 长时间操作盘面划伤后是没有办法进行恢复的.数据恢复也不是万能的。

在价格方面我们都是根据故障类型和恢复难度花费的时间精力收费的。故障类型一般分为逻辑故障和硬件故障。逻辑故障:删除、格式化、分区丢失、文件打开乱码等等,同样是删除,普通文件,没有碎片的话,两三百的元的价格就可以解决。硬件故障:硬盘电路板坏了、坏道、磁头损坏、固件问题等。固件通俗的讲相当于电脑操作系统一样,控制着硬盘的工作,像当年希捷的固件门事件,因为硬盘的设计缺陷导致的,有些是硬盘磕到导致固件区损坏,还有是坏道引起的,根据难度不同收费也不同,常见故障一般五六百元。
开盘恢复数据:硬盘开盘更换磁头,需要一个同型号匹配的磁头做为备件,开盘需要熟练的操作,要在无尘环境(国内很多数据恢复公司是用的无尘工作台)还有就是很多硬盘不是更换磁头数据就能恢复出来的;有些固件区损坏、盘面划伤(在此提醒一下当硬盘通电咔咔异响不可反复通电)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备件。所以开盘费用一般是恢复数据硬盘本身价值的两倍

以上所说都是普通盘的情况,服务器磁盘阵列一般都是根据盘块数、操作系统、raid级别、损坏程度收费。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很多时候故障难易度都是不同的,价格也会有所浮动

有些朋友担心隐私问题,毕竟硬盘存储了大量工作或者生活数据。一些公司机密文件等等。。。。谁也不想做第二个陈冠 希了。我们公司可以让你全程监控恢复过程,可以签订保密协议。自带新硬盘;把恢复出来的数据直接保存到你的硬盘上,这样数据泄露风险就可以降到最低。

最后提醒各位朋友 硬盘有价 数据无价 操作需谨慎。
数据救援网站

网友:
喜欢哥们你发帖,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网友:
未经许可不许引用

网友:
图片都没有处理好,,,,

网友:
平常逻辑故障都是进pe 恢复的,硬故障没轻易尝试过

网友:
自己拆过一个硬盘,本来以为盘片接触了点灰尘就坏掉了,没想到拆了后再装回去竟然还能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