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维修过程,简直真正头一次遇到。

楼主(2017-06-03):
次板是变频器上的驱动板。驱动对管D44H11和D45H11损坏,通过邮购买了一批。 安装完毕后,通电测试,几十秒后,有开关管冒烟烫手的现象。取板单独对驱动板用笔记本测试电源加电(15V供电),通电电流超过5A,检查了一圈没发现有短路的,考虑了一下,根据经验把对管D44H11和D45H11都焊下来,都测了一下。根据PDF如图 但是测量发现我买的对管竟然D44H11测出是PNP的结果了。。。。。我都检查一下所有的D44H11结果都是一样的。NPN的管子竟然都量出PNP的。真正看到传说的打磨的芯片了。。。。重新单独购买后,故障修复。。真难想象修笔记本遇到假芯片时,真是难辨真伪呀!!!!!请同行借鉴一下吧。

网友:
唉!!无语的很。。本来检修都很麻烦了。。这种器件一般换上都会认为是新的好的就不会再怀疑了。。如果没好就会想是别的电路的问题。。害死人啊。。。

网友A:
兄弟这维修这变频器,是空调上的吗,看着高大上。。。

网友:
又学习了,以后这种所谓新货都得先量量,多谢分享宝贵的经验,真的很感觉本站和广大的维修员

网友:
看来打磨的人,也是粗心,。。。

网友B:
这种芯片 都是新的吧

网友:
曝光商家,以免上当。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的不多但是还是要谢谢提醒  以后真的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芯片 都是新的吧

嘎嘎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维修这变频器,是空调上的吗,看着高大上。。。

艾默生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