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7-06-03):
这是个普通二极管,还是稳压二极管,
我拆下来量过,两端二极体值都是30多,是不是坏了?

网友:
可能是升压二极管,如果真如你所测的,是坏了

网友A:
不管是稳压管还是整流管,二极体值正反都不可能是30。所以,坏了!
如果是并在VCC或保护电路,是稳压管。
如果是续流管,则是普通二极管。
补充:如果是PWM输出控制开关管G极中与47欧电阻并联,通常是快速开关二极管,截止其间泄放电流之用,用1N4148可代换。

网友:
指定是坏了,,。。

网友B:
这个装不装备无所谓

网友:
30多的值肯定有问题

网友:
你看是从哪过来的

网友:
正反都是30,那绝对是坏了

网友:
如果正极接地那就是稳压二极管,上面会标稳压值,如果都不接地有可能是1N4148

网友:
正反都30的二极管还用判断吗?直接换掉

网友:
拆下来测量的话,这个阻值就是坏了。。、

网友:
稳压二极管,坏了

网友:
你这个二极管30多阻值肯定是坏了,不管什么样的二极管都没有这么低

网友:
两边都是30差不多快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装不装备无所谓

那要看是用在哪里  如果是稳压二极管还是要装上的

网友C:
这么多人,难道看不出来二极管是47欧关联的吗?

板上测30多欧,很正常啊。 又没拆下来试。

网友:
一般很少坏,有可能和板的其他零件并联,影响了数值,拆出来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人,难道看不出来二极管是47欧关联的吗?

板上测30多欧,很正常啊。 又没拆下来试。

你好像回帖都不看原帖的内容吧,楼主在一楼清清楚楚写了:

这是个普通二极管,还是稳压二极管,
拆下来量过,两端二极体值都是30多,是不是坏了?

不懂大家一起学,就怕误人子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稳压管还是整流管,二极体值正反都不可能是30。所以,坏了!
如果是并在VCC或保护电路,是稳压管。
...

版主 真是管理工作到位啊
支持下

网友:
查一下电路基本可以确定是什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