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G41MT-S2, 上电掉电,cpu供电一下有一下没有

楼主(2017-06-03):
今天顾客送来一块技嘉主板 GA-G41MT-S2,主板的问题是通电后可以点亮,点亮后过12秒就掉电,然后在开机就点不亮了,我折腾了一天,供电只有CPU供电一下有1.06V一下又没有,我换CPU很多个,也没有用,总之该换的都换了就是点不亮。后来我通过跑线路跑到总线供电的mos管G级跟旁边的电阻是相连得这个电阻是保险电阻有10欧,我量了下有100欧阻值变大了,我就换了一个电阻,我就想会不会好,就试了结果就点亮了,原来CPU供电一下有一下又没有就是这个电阻阻值变大了,大家请看下面的图

网友:
不错啊,细节修的很好啊

网友:
大家都是搞维修的,互帮互助

网友:
以后有需要的可以吱一声

网友A:
那个MOS不是总线供电的?

网友:
时有时无的  查出小电阻 问题 楼主的功办也不浅呐

网友:
这个是总线供电吧。昨天修到一个技嘉G31是总线供电MOS管不良,1.8V只转个0.6V出来给CPU和北桥。

网友:
是的啊,怎么不是啊

网友:
我功力不深嘛

网友:
挺历害的  这种小细节   很多人都没有去注意

网友:
你在哪里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MOS不是总线供电的?

是总线供电啊

网友:
是很奇怪 被你遇到了

网友:
我修过自举脚相连电阻坏的 是二修的

网友:
挺细心的修得不错

网友:
掉电的一般都是缺少供电,修掉电的耐心一定要有

网友:
果然修版 还是需要细心的

网友:
这么难也能修出来,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