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联想:小新300 板号:bmwq1&2 nm-a481 有线网口和usb均不能用

楼主(2017-06-03):
有线网口和usb均不能用,usb测量阻值正常,有5v供电,是否可以确定超级cpu坏了,这个是桥跟cpu集成的,大神们快来。。。

网友:
先加热下试试的啊,这种集成的应该容易虚焊的

网友A:
谁有这个机器的图纸?

网友:
桥坏的面比较大,换桥吧

网友:
USB阻值有没有问题  如果阻值正常  拆掉有线网卡  测试USB

网友:
先加热试试,不行再换桥,。

网友:
无线不能用就拆掉看看usb能不能用 不能用刷个bios看看吧 还不行就是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有这个机器的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2536-1-1.html这个应该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有这个机器的图纸?

谢谢!图纸不一样的,一个是NM,一个是LA的?

网友:
单U发热大,容易虚焊,试试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