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不开机

楼主(2017-06-03):
三星r467不开机,电流到0,4不动了,开始以为是BIOS坏了,刷了BIOS,现象一样
想起了查看该机器是否有通病,经过查询,的确是通病,去掉硬盘下的电容,好了

网友:
有线网口和usb均不能用,usb阻值都正常,有5v供电,是不是桥坏啊,桥都集成在cpu了,那是不是超级u坏啊

网友:
三星的通病一大堆

网友:
这机硬盘下的电容出问题不是待机偏高吗,那鬼东西纸一撕看纸上就可以看到,好像R428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