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VER:2.01) 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6-03):
华硕P8B75-V 触发掉电维修:没什么技术含量,清洁内存槽就好了。但BIOS是亮机后的备份,绝对好使。

P8B75-V(ver2.01)-亮机后备份.rar

网友A:
不过内存的话  应该是跑码掉电吧

网友:
感觉有点不对。触发掉电 跑马掉电 卡LOGO掉电 进系统掉电 的维修都不一样

网友:
谢谢分想,,,正希要

句容诚信电脑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绝对好使吗????????????

网友C:
现在板子都采用双bios了,所以坏的几率几乎是少之又少

网友:
一般来说 开机掉电,都是缺信号 。或者缺电压,BIOS 也是会的 H61的主板较多

网友:
虽说故障简单,但楼主还是有心了。

网友D:
楼主  BIOS: 是两个BIOS的文件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对好使吗????????????

可以保证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板子都采用双bios了,所以坏的几率几乎是少之又少

不是所有的双BIOS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BIOS: 是两个BIOS的文件吗?

是的,两个文件,一个压缩包

网友:
跑码19掉电怎么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过内存的话  应该是跑码掉电吧

49代码掉电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49代码掉电怎么搞?

不插内存也是这个码的话 就刷bios查内存条件  要是过了内存 就刷bios  拆外设   还有usb和ps2也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