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75,开机半小时才显示,南桥右下角电容漏电 通病

楼主(2017-06-03):
今天只接1台笔记本,联想G475,客户反应开机半小时才显示,这个机器 大家都知道,南桥上右下角 电容发霉漏电是 通病, 我问客户,是否电脑时间保存不了,他说是保存不了,报价200元,拆机维修,板载CMOS电池没有电了, 接1个带线 CMOS电池, 再测试  南桥上的电容,右下角  有1个电容  有2.6V,果断拆掉这个电容,通电开机正常OK了,  客户他同事的 G475

网友:
客户 说 他同事的 G475 笔记本 也保存不了时间,但能开机,   我说,,迟早也会和你的一样开不了,赶紧 拿来修,我们有经验,轻车熟路!    他 说行!   存了我的电话

网友:
命真好  我这没生意啊  哎

网友:
天天都有这样的机器你就笑翻了

网友A:
看来楼主的经验很丰富啊,这故障可以报价200元说明你那里生意还不错啊,我这里报100客户都要考虑下的

网友:
现在维修的价格都这么低吗

网友:
现在还能收到200都不错了

网友:
2.6v代表电容坏了,是吗,正常是3v,对吗

网友:
通病故障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看来都是通病啊   我们这里修机器  报价高了客户扭头就走了

网友:
不是G485 容易出这问题吗

网友:
这个应该早就知道了吧

网友:
是啊 修个本连100都不肯花的 直接鄙视

网友:
这钱来的真快啊

网友:
这机器 冒似这个是通病,,,还有就是这机器CPU太垃圾咯

网友:
没修到过。。。学习下

网友:
楼主捡钱的节奏阿

网友:
通病  这个很早之前就晓得了

网友:
楼主那里生意不错啊   还能报个200   可以的   恭喜楼主捡钱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查的够细心

网友:
还没碰见过这个故障

网友:
搞通病的机器就是爽,事半功倍。。。。

网友:
这种机器通病,以前也修过几个,以前的故障现象   忘了 !

这次 机器的 漏电 电容, 没有短路, 对地阻值基本正常,  外观 发霉   只有1点点!  不是很明显!

修这个机器,开始报价是240元,还价到200元, 又叫客户 加了1根 3代2G 内存,开机100元,还价到80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的经验很丰富啊,这故障可以报价200元说明你那里生意还不错啊,我这里报100客户都要考虑下的

生意不好做!  同行也是100元!   有些维修同行80元的,  我是80元 坚决不做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了

网友C:
这种笔记本现在还能报那么贵吗       有的都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笔记本现在还能报那么贵吗       有的都不修了

报价,就报  200元 起步,   客户还价,就慢慢 侃

网友:
这个好。不过还没遇到过

网友:
通病了,电容漏电

网友:
AMD的桥就爱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去这个电容,换上电池很快也会没电,200块,很合适的

网友:
截个图来看看啊

网友:
G475也有电容漏电?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通病!!送钱的机器

网友:
这是通病啊,遇到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意不好做!  同行也是100元!   有些维修同行80元的,  我是80元 坚决不做

不做同行,天天觉得价格高

网友:
这都不知道修了多少了  怎么一直有人发呢。。

网友:
修多了,这机器通病

网友:
这款机器拆了键盘就能扣下电容,CMOS电池不用换了,适配器不拔,几天后电量会自己冲上去的,外接电池有电也不会丢失时间的

网友:
是在南桥上面的电容腐蚀了吧,容易导致BIOS电池没电,不开机

网友:
你都知道大家知道了,还发,发帖的积极性提高了很多啦

网友:
没有搞个图片吗

网友:
通病 也要 多 贴出来,,让大家知道,节省维修时间

网友D:
不错的,这个是通病,楼主生意不错
攻玉
没有生意,才有时间发帖! 以前生意忙! 从来不发帖
详情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样的问题,要是发个图片位置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这个是通病,楼主生意不错
没有生意,才有时间发帖! 以前生意忙! 从来不发帖

网友:
有图片么 ??是芯片上的电容么

网友:
g475 g485三星535的好多用这样南桥并且有胶垫的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又长个经验

网友(2017-07-17):
这个得记下,下次遇到我也来捡200元。

网友:
这个老通病了。。。。。。。。rtc漏电、、、、

网友:
这个通病 都知道应该 最好上个图什么的

网友:
以前修了好多这个机器 有的换了COMS电池还是没好 估计是电容问题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bios电路经过的电容,以前见过

网友:
学习了楼主 为什么我这里没这种好事啊

网友:
这个通病还没遇到过,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清晰明了,简单。给你支持

网友:
这是通病,桥上的RTC电容漏电导致开机不显示,楼主又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