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6-03):
一部mini2。从电池口接电,可以上到800ma。连机没反应,摸大电源烫手。说明大电源输出有短,找到一颗电容外观有裂痕。取之。

摘完再加电,这次电流只能上到40ma了。联机也没反应。据说mini2要70ma才能dfu。说明可能缺电压。仔细量,发现硬盘的这个供电只有0.8。

这个电压就是刚才那个电容上面的电压转出来的。这颗转换片子U8350是一个集成的MOS。

没有mini2的料板,但是苹果笔记本的料板上有这颗。换之。

网友:
有得配件拆  真好

网友:
然后呢  就好了吗?

网友A:
换了集成的MOS就好了吧。

网友:
电源发热一般我会在电源上喷上松香,然后对照点位图,可以看出具体哪一路短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集成的MOS就好了吧。

集成在芯片里面也会坏的。就像WIFI芯片一样,集成在里面的电容也会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在芯片里面也会坏的。就像WIFI芯片一样,集成在里面的电容也会短的。

集成的玩意确实会坏,电子元件自诞生开始,就有坏的一天。

网友C:
修苹果的产口有料板就行,买配件真是个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修苹果的产口有料板就行,买配件真是个坑

苹果的还好,型号少,配件也多,安卓的真想不想搞。配件少,订回来不对两次一订就亏本了。

网友:
仔细观察,追根溯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苹果的产口有料板就行,买配件真是个坑

都是买料板拆件的多,但是电击板千万别买。

网友D:
迷你2的料板可不便宜啊,看来楼主哈料都不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还好,型号少,配件也多,安卓的真想不想搞。配件少,订回来不对两次一订就亏本了。

安装手机不要修。挣不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安装手机不要修。挣不到钱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能我技术不行吧。大神能确认问题直接换一下就好的,那修修我觉得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迷你2的料板可不便宜啊,看来楼主哈料都不缺啊。。

有些时候可以收的。有时候修不好的机器跟客户谈谈收下来。随便拆 一个配件就回本了。

网友:
楼主细心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