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LS410K不过内存

楼主(2017-06-03):
联想SL410K笔记本,Intel CPU,AMD显卡,故障机器不亮。按着常规办法测内存SDL SDA无波形。查各种电压,波形都对。刷BIOS. 最后还是不亮。最后没有办法看了是AMD显卡,只能加焊试试 OK。没有想到不过内存,会是显卡的事。这几天又修了一个也是联想 thinkPad系列,也是内存地址无波形,加焊显卡好了。简单的做个提示不过内存也可能是显卡这个机型。

网友:
现在的机器脾气越来越怪了

网友:
好多机器都不按常规出牌了的,所以有时还得灵活掌握的

网友:
那是以为部分机器PCIE 16 优先于 SM BUS

网友:
一般只有ATI显卡的机型才有这种故障

网友:
测内存SDL SDA 楼主,目的是什么?

网友:
真没有想到是显卡的事。

网友:
ATI的显卡 这机器就是爱坏  而且一般要取下植球稳当一点!!!背面二个显存是没上胶的吧!

网友(2017-07-05):
内存SDL SDA有波形,一般就已经检测到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