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不触发

楼主(2017-06-03):
G50-80,不触发,3V 5V 正常。ON/OFF 有高低高。PBTN_OUT# 无跳变。LID#3.3V
AC-IN # 0V   EC_RSMRST# 0V,  bios  ec  已经换过了

网友:
ACIN都不正常,查吧

网友A:
这款EC 带程序的吧  我一般都买剪板

网友:
你查一下ec是不是带程序的。

网友:
an-in. 0v那就查啊,这个是先觉条件啊

网友:
AC_IN 要高电平,其它还要测一下

网友:
这个EC有点麻烦,买芯片的时候要程序。

网友:
EC买的是带程序的,两个都试过了,bios都刷过了,

网友B:
rsmrst没出说明待机未满足或被拉低,

网友C:
大神帮忙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没出说明待机未满足或被拉低,

ec反复看了几遍了,有没有那里会影响,主板没有短路

网友D:
那你的EC供电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你的EC供电正常吗?

EC供电的3.3正常的

网友:
ACIN#  0V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供电的3.3正常的

还是按时序跑吧,不要盲目的换件。

网友E:
除了华硕ACIN低电平,其余多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除了华硕ACIN低电平,其余多是高电平

主板上有个ACIN 是高电平3.3  还有个ACIN# 是0

网友:
没修到过。。。学习下

网友F:
楼主  修好了吗

网友:
EC自带程序的  如果换个不带程序的  肯定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修好了吗

还没有,这个问题比较怪

网友:
rsmrst说明待机电压有不正常,或者EC 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帮忙看一下

这个电路是正常的 acin#就是要为低 acin为高

网友:
看看bios与ec之间有没有断线或者电阻变质 也要考虑一下pch 他可能会拉低rsmrst

网友:
量一量桥的条件吧

网友:
ACIN#低电平是正常的

网友:
EC-RST正常吗?一般EC很少坏的,

网友:
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不正常,查一下他的来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EC 带程序的吧  我一般都买剪板

新板子,剪板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