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p 蓝屏后不开机 已解决

楼主(2017-06-03):
客人用非原装数据线充电,然后就出现蓝屏关机,充电也无充电标志,不开机

排除了电池和尾插,接稳压电源触发后,一直显示白苹果,时间久了会白色背景会变的有点橙色。。

稳压电源电压是3.9V的。。 测得PP5V0_USB 在C4503 和C2310 都是4.4V (电压是一样的,证明Q4500应该没有损坏,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不是5.0V呢,难道是因为稳压电源的关系?)

更换了U2300充电IC 一样。。    还没更换过U4500, 如果更换U4500还是一样情况的话,还需要检查哪里呢?  谢谢大师们。。。
换过U2300和U4500。。 一样。。 触发后白苹果定住  DFU不联机 如下图这样,开机本来背景白色的。。 时间久一点就变成这样橙黄一样的  不开机

后续维修:
1.测了J4600 尾插座子的对地阻值。有4个不正常。。OL断了。。

一个是电感虚焊了 FL4622一头有阻值,一头无,短接恢复

2.其他几个点是通住U4500,拆下U4500 在底脚上测了一下阻值全部正常,下面是FLUKE 17B+ 测的

然后重新植了U4500

再测J4600阻值正常。。正常开机了

呵呵。。 看来焊功不行啊。。

还有下次先测一下电池的电压 (这个电池电压也低 激活了)  再测J4600尾插座 阻值。 再测电压 再动芯片。。  这次动早了。。

网友:
u4500换了应该会好  这个usb管理芯片坏的多的

网友:
先把u4500换了试试看

网友:
我也最近在学手机维修,但是遇到了IPAD4触摸不灵感觉要奔溃

网友:
楼主你换个USB管理芯片后再试试。

网友A:
修好没,好了说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好没,好了说一下

没有呢。。。
换过U2300和U4500。。 一样。。 触发后白苹果定住  DFU不联机 如下图这样,开机本来背景白色的。。 时间久一点就变成这样橙黄一样的  不开机
难道是没换好吗?  这个USB控制U4500 有没有跟别的手机一样的? 5S啥的。。 没有6SP 的控制USB了。。。   本来想刷机一下的看看。。 DFU模式连接电脑也没反映
就下面图片一样  电流也不正常 不超过500毫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呢。。。
换过U2300和U4500。。 一样。。 触发后白苹果定住  DFU不联机 如下图这样,开机本来背景白 ...

和5S  6 6P 6S  6SP的USB管理芯片都通用的。都是1610  版本不同而已有A1 A2 A3 都通用的。

网友:
如果换完还是一样的话,建议拆下U4500,测一下底脚焊盘对地值是否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5S  6 6P 6S  6SP的USB管理芯片都通用的。都是1610  版本不同而已有A1 A2 A3 都通用的。

不一样吧。。 我看5S的U2。。 定义写的也不一样呢。。
修好了。打了J4500尾插座的对地阻值 有几个OL了 重新植了U4500  还有一个电感虚焊了。。 直接短接了。。。 正常开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吧。。 我看5S的U2。。 定义写的也不一样呢。。
修好了。打了J4500尾插座的对地阻值 有几个OL了 ...

一样的  可以用  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  可以用  不信你可以试试。

哦 。。。回头试试。。 修这个6SP 还把我的ID板6SP 拆了  有点心疼 哈哈。。偶尔用来测6SP屏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  可以用  不信你可以试试。

我想问问。。 哪个牌子的稳压电源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问。。 哪个牌子的稳压电源好。。

都差不多,最好买按键调电压的,不然电位器很爱坏。

网友C:
楼主为何不直接U4500试试。这管子很爱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何不直接U4500试试。这管子很爱坏。

我都怀疑是不是那个电感虚焊的关系导致的。。。 原来问题机上的U4500 拆下来看着也很漂亮  没有啥损坏的。。 不过 U2300换过了  U4500也换过了  电感也短接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三个到底是哪个引起的。。
还有拆的时候把这个天线座子一并给拆了,好晕。。。  我没装回去。。感觉使用的时候有漏电   先把钱收了先,到时候客人回来再装回去。。。

网友D:
白苹果定屏,硬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怀疑是不是那个电感虚焊的关系导致的。。。 原来问题机上的U4500 拆下来看着也很漂亮  没有啥损坏的 ...

这种管子很脆弱的,很容易吹死。都换换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苹果定屏,硬盘问题?

我都写的这么明白了。。 第一次写的这么明白了。。

网友:
老司机总是有办法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哦 。。。回头试试。。 修这个6SP 还把我的ID板6SP 拆了  有点心疼 哈哈。。偶尔用来测6SP屏用的

不划算啊  不过你也没拆什么大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划算啊  不过你也没拆什么大件啊

版主  我问下呢。。 在开机使用时   发现指纹是灰色的打不开。。 有漏电 ,电池掉电很快。。。  是指纹电路有问题还是需要刷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问。。 哪个牌子的稳压电源好。。

我对器材没舒适研究,也不挑设备。我好像用的是ZHAOXING的。看看电流而已没什么的,不过差的电源好像不稳定机器进不了系统,有时候测漏电进不了系统就没法测了。有钱就买贵一点的,舍不得花钱就随便买个用用,无所谓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版主  我问下呢。。 在开机使用时   发现指纹是灰色的打不开。。 有漏电 ,电池掉电很快。。。  是指纹电 ...

摸一下指纹边上烫不烫 一般进水的6P屏幕指纹有一些会导致短路

网友:
不错 理论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摸一下指纹边上烫不烫 一般进水的6P屏幕指纹有一些会导致短路

摸HOME键烫不烫? 还是摸指纹升压IC。。  昨天测了一下指纹座,我都习惯测两遍的。。两遍都一样再去比较正常的阻值。。  3脚是 3V0供电的 原来是有正常的对地阻值的。。 后来我测了一下指纹1.8V的供电  再回来测3脚相连的电感电容 都对地了。。。 电感拆了到电源那头对地了。。 另外一头OL.. 可以借相机的2V85的供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摸一下指纹边上烫不烫 一般进水的6P屏幕指纹有一些会导致短路

这样飞线可以的吗?  相机的2V85 给指纹的3V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样飞线可以的吗?  相机的2V85 给指纹的3V0。。

当然是看看指纹为什么对地了        不急着拉电压  那是路边摊的想法

网友:
学习维修案例ing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看看指纹为什么对地了        不急着拉电压  那是路边摊的想法

哈哈 。。  拉电觉得好牛逼一样的。。 飞线借电。。   已经修好了。。 是电感前面的三个电容一个短路了。。扣掉就恢复了。。

网友:
充电坏的U2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