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 X7拆机读卡器备份字库资料图

楼主(2017-06-03):
VIVO X7拆机读卡器备份字库资料图字库型号KLMCG4JENB B041 64G

网友:
没修过手机,字库尽然这么多分区。:jingya:

网友:
有点乱,加点说明就好了

网友:
最后DISKGEN那个是分区还是 文件夹 那么多

网友:
用USB转EMMC的焊接起来,直接用WINHEX备份  后面怎么操作就可以打开目录文件  我之前用EMMC转USB座子焊接好后  插上电脑提示格式化才能使用

网友:
这个玩的   手机不是报废了  焊接技术不到位的情况下      这种可以其他方法镜像的   没必要都是物理镜像

网友:
有需要X7字库资料的盆有们可以找我

网友:
这个使用WINHEX编辑刷写的吗?

网友:
用的什么工具什么软件?

网友:
werewyywerewrewr

woaimeinv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楼主高手啊,这种故障修好要收多少钱啊,安卓机的字库不好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