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外星人 g08p维修

楼主(2017-06-03):
这章说简单点 全靠运气 小白维修 上图 问题不触发拆开 PQ8控制级高电压PQ614五教低电平正常 拆pq514 通电正常 上上显卡大短路 上上显卡公共点阻值0.005 拆上管正常 它挂了换上ok 带上亮机图 后面咱们拉拉 这行现在难干了 给顾客报300闲贵 问他多少修给我草了句100以内 要不是女的早骂了  回来给我打个电话说最低多少 说了260 然后顾客不同意 说他表哥会修  我说找你老表去 最后240修的这行不值钱了

网友:
自己灌水再加一分

网友:
虽然说老款但是这个价格,修个毛线啊

网友A:
呵呵,到我手上的话,动点手脚让他没1000+别想弄好

网友:
大短路爽爽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到我手上的话,动点手脚让他没1000+别想弄好

对付这种人就应该不按逻辑出牌,维修报价本来就是参考故障现象 和物品价值  这么高级的本子300还嫌贵

网友:
外星人才收到240说你啥好呢。对付那些难说话的一般我是先哪他聊会看他的态度,如果很挑很LUOSUO的人我直接报高价,成功了赚多点,没成也落得清静,那种人麻烦。

网友:
修好收钱,现在这个行修本本有点叫不起价,加分支持。

网友:
这个是大单啊,修一个就发了

网友:
显卡芯片没烧就不错了。

网友B:
是拆614吧 后来没装了麽

网友:
修外星人300也不高啊!不修做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到我手上的话,动点手脚让他没1000+别想弄好

报好价的,修好了又反悔在砍价的,就来气。。。。没报价的,勾通问题,怪不了客户。。

网友C:
楼主拆机前要报价。。。在客户眼里,修电脑就是5块10块钱的问题,你报300天价。。。没修前报价,砍到100直接让她滚。。。浪费时间。。

网友:
没修到过。。。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拆614吧 后来没装了麽

装上了是保护重新上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拆机前要报价。。。在客户眼里,修电脑就是5块10块钱的问题,你报300天价。。。没修前报价,砍到100直 ...

修之前报的

网友:
楼主  你这修的   像这种本本 最少报价300以上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