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楼主(2017-06-03):
兄弟MFC-1818打印复印都这样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换粉清理鼓芯都 不行,特此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定影膜换下

网友:
可以先搞一下定影试试看

网友:
可能还是鼓的问题!定影是纵向的

网友:
一看就是粉盒的问题换吧

网友:
看看定影上脏不脏,像是定影的问题,还有就是打印一半没过定影时,掀开盖子取出纸看看纸上有没有脏印。没有就是定影的问题。

网友:
换硒鼓,不行就换粉盒,这种现在便宜了,几十块钱的事情。

网友:
我为金币而来

网友:
硒鼓问题大,把硒鼓拆开清理下,

网友:
看定影辊上干净吗,如果干净建议换一个鼓芯试试。

网友:
是粉盒的问题吧

网友:
罗定离我家挺近的,兄弟机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那套晒鼓

网友:
换硒鼓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