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触发

楼主(2017-06-03):
今天收到同行一台联想B460机器,说不通电。拿到机器后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按开机没反应,准备拆机发现螺丝全部没有,原来是个二修机,拆出板子后,看到系统供电处动过,通病腐蚀哪里被清洗过,测无3V 5V,开关有3.3V,按开关键有跳变就是不触发,测系统供电芯片TPS51123,VIN电压正常,REF电压正常,VREG3电压正常,VREG5无电压,判断芯片损坏,因为手上没有TPS51123,找了个TPS51125换上,VREG5电压出来了,但是还是没有3V 5V,以前遇到过这款机器BIOS爱坏也是不触发,下了个BIOS,刷完还是一样,又下一个还是一样,没头绪了。晚上吃完饭后又拿起了板子,还是测芯片条件,再测VREG5的时候这次没直接在17脚哪里测,在电容C473哪里测发现没电压,然后断电测17脚到C473不通,断线了,直接从17脚飞线到C473,通电待机0.06,待机过高,拆掉线待机又回到0.01,没搞懂。后来把芯片附近洗了又洗,因为腐蚀那里有点黑洗不太干净,用放大镜看了看17脚出来那条线有个地方掉了一点漆腐蚀造成的,用刀片刮了刮,想测下有无电压时,机器突然触发了,心里激动了一下,问题终于找到了就是这里断线了。接起来就OK了,前面飞线没用的问题也解决了,线是断在前面直接飞线到C473没用,因为17脚出来还有一根线是跟5V_AUX_S5连起来的。

B460ecbios(1).rar

EC BIOS

网友:
想传图片跟图纸跟BIOS,不知道怎么传

网友A:
哥,我看到最后你没把51125换回51123啊,我记得这机上51125待机会偏高,芯片发荡啊

网友B:
电容是滤波的扣掉也不会影响的 关键是17脚和G100之间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我看到最后你没把51125换回51123啊,我记得这机上51125待机会偏高,芯片发荡啊

51123坏了,用51125代替了,没问题,论坛上好多带换好的,很多代换不行的,应该是跟主板有关系吧,有的板子能代换有的板子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是滤波的扣掉也不会影响的 关键是17脚和G100之间断线了

为什么飞线会待机偏高而且不触发

网友:
现在的分都好高啊

网友:
这个开启是通病

网友:
是不是开启电阻不一样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线性5V被外部腐蚀拉低,。。。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VREG5这个电压不出  应该先测下对地阻值,,短路和断路都应该好判断咯!!!那51123也应该是好的吧!

网友:
没修到过。。。学习下

网友:
这个线性5V 害人不浅 其实又没有供到别的地方.

网友:
修电脑还是要眼神好

网友:
   思路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