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CIB85M VER:1,0不显示,有没有通病?

楼主(2017-06-03):
一块Lenovo CIB85M VER:1,0的主板,开机不显示,测量各个电压都有,pci复位都出来了,拔下内存会报警,插上不报但不显示,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这种抓板有通病吗?

网友:
应当是档内存,。。

网友:
刷bios  不行的话就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A:
内存工作条件。正常干bios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内存不过吧,测量下118和238脚电压是否正常,内存槽适当清理清理。CPU座子看看有无歪针的。

网友:
查一下 118和238脚的对地阻值 和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工作条件。正常干bios

老哥头像不错,赚了不少钱吧,
干完BIOS不行查下DRAMPG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头像不错,赚了不少钱吧,
干完BIOS不行查下DRAMPG吧

赚毛线   饭都吃不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赚毛线   饭都吃不起了

我也是这个月工资老板说减500

网友:
你喇叭 有响声吗   有 就刷BIOS  没有  就好好  查下 其他 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月工资老板说减500

为毛减500

网友:
生意不好,工作变动,

网友:
通病就是BIOS问题

网友(2017-07-08):
同样的故障,也怀疑是BIOS问题  先找BIOS刷下看看

网友(2017-09-25):
刷BIOS试试  我现在在修这个板子 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