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_Q140

楼主(2017-06-03):
HP TPN_Q140  Y11A DAY11AMB6E0 15寸的  工厂BIOS  不能刷TPN-139bios 会上电0.4a不显示的

网友(2017-07-06):
这种BIOS 很难找,
谢谢楼主了 一会下来试试

网友:
听说,不接硬盘会不显示,是不是这样

网友:
有个电压全有不亮的机器,下来试试看

网友(2017-08-15):
谢谢,跟0.7A下个试一下。真是工厂BIOS

网友A:
还是不行呀还是不行呀还是不行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行呀还是不行呀还是不行呀

那就不是BIOS 问题  排除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是BIOS 问题  排除bios吧

还真是BIOS的问题。不过开机就提示BIOS刷新而已

网友(2018-06-29):
我下一个试试。。。。。。。。。。。。。。。。。。。。

网友(2019-01-13):
确实是工厂的   已经用过。。。。

网友(2019-06-19):
我的是 14村的,没办法用,但可以确定是主板的BIOS问题。谢谢楼主

网友:
已刷上  已試有畫面   謝謝

网友(2019-08-24):
有个机子 也是上电不亮 我试下0

网友(2019-11-16):
是不是真的工厂BIOS  正好有台上电无显示的

网友:
楼主的BIOS 确定是好的    我刷了5个都不好 上电 0.35左右  不显示    刷了楼主的 可以显示   算是秒亮吧     谢谢 楼主

网友:
TPN-Q140 亮机图和详细芯片型号  版号   显卡型号   CPU型号  等    这机器版本太多了  。刷了坛子里好多个  都想放弃了  这个可以亮  确定是好的

网友(2019-12-23):
证实一下,BIOS是好的,秒亮

网友(2020-11-21):
我的触发0.7a无显示,下载验证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非常好的资料,秒亮

网友(2021-02-27):
我的刷了不认U盘硬盘。。

网友(2021-07-30):
BIOS 是好的,秒亮,别的刷的到0.35,楼主这个亮机超级快,15.6屏幕TPN-Q140, I5 5代处理器

网友(2021-10-13):
刷了会花屏的   应该BIOS跟本机的不对     我机是可显示的  就是用不了EFI格式进系统的

网友:
经验证,此BIOS是好的,里面有ID号,也不报错,开机快。

网友(2022-12-07):
我的触发0.7a无显示,下载试试

网友(2023-11-02):
刷完  为何每次开机花一秒屏  是森么情况

网友(2024-03-24):
BIOS是好的,不报错,秒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