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例奇芭原因造成的内存故障==

楼主(2017-06-03):
  夏天来了,电脑故障率升高了,我自用的电脑出问题了。

  配置是:I5 2450P+技嘉B75-D3V+金士顿1333 2G*2,本来这套非常稳定的,但是从前几天开始出现流览器崩溃,解压出错等问题。

  一开始以为是新换了系统(换成64位WIN7)造成的,所以就设置系统,查杀病毒未果,后来想到不会是内存出问题了吧。

于是用MEMTEST检测,好家伙果然有问题,随机的出现错误。内存不稳定?由于是双通道,拆下依次测试单根内存全部OK通过。组双通道就随机会出现错误。

可是这两根金士顿内存一直用了多年,毫无问题啊,打了下内存的排阻值也是正常的。说兼容性是不可能的,因为用了这么久了。

主板坏了?把主板拆下来上电打供电一切正常,甚至包括+5V双供电特地还仔细看了下(后面还真和技嘉的DUAL5V设计有关),CPU座有歪针?把CPU拆了仔细检查了插座没发现明显的歪针啊。CPU座虚焊?(这个板一直就很稳定也没摔没狂超过频什么的虚焊带背板的真少见),可能性也不大。

到这里没折了,由于单根测试怎么也不出问题,两根一起上上就随机出问题,白天不稳定些,深夜又几率没问题。

为这破事关注了两三天,今天怀疑到电源上了。是不是电源不稳定造成的?可是拿示波器追电源纹波一切正常。顺带把电源拆了发现没有电容鼓包或漏液之类的,一切正常。顺带清了下灰。结果就好了。

怎么测都正常了,好了。故障消失!但我们搞维修的都知道这叫暗病,故障只是暂时消失了,肯定哪里有问题。

再次把电源拆开,这只电源也用的挺久的,是航嘉冷静王至尊版,主动PFC额定400W的。拆了后看PCB反面如下图:

输出LC滤波处,大个的线圈,由于长年受热胀冷缩的应力影响,已经有好几个焊点出现了锡裂现象。其中+5V绕组本身有个焊点就有缺陷没焊好,再加上严重的锡裂已经脱焊了。

来张细节图:

故障原因找到了:由于+5VLC电感脱焊,处于接触不良的状态,所以造成主板内存不稳定,把所有有锡裂和脱焊的焊点补焊后。装机测试一切正常。故障解决!

经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MEMTEST86 DOS内存检测软件拷机测试PASS通过,确定问题解决。
就个脱焊,坑死人,这电脑故障真是多,都修怕了!

网友A:
5VSB在S0状态不转化5VDUAL
你应该是电源的5V输出出问题了吧

网友:
楼主练电源都修上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SB在S0状态不转化5VDUAL
你应该是电源的5V输出出问题了吧

也可能是这样,没有仔细研究电路图。

网友:
其实换个最省事,只是会点修理就修着玩吧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这样,没有仔细研究电路图。

5VSB本来输出就少,你电源绝对是VCC输出有问题了,而不是待机5VSB输出有问题。
S0状态就是VCC在转化为5VDUAL,也就是S3状态才是5VSB在转化5VDUAL。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SB本来输出就少,你电源绝对是VCC输出有问题了,而不是待机5VSB输出有问题。
S0状态就是VCC在转化为5V ...

确实是5V VCC有问题,LC滤波电感两个焊点都脱焊了,文中已经说过啦。

网友:
所以工厂有指导说电容一般在三年左右须要更换

网友:
自用电脑,下班后整几个硬菜再来几瓶青岛啤酒靠劳一下自已。。。加分支持!

网友:
电源输出不稳定吧,造成内存供电这块或者相关电路这块不稳定。其实这种故障反而在板卡级师傅那边容易修,那个不行换那个,CPU,内存根据自己想法毫无问题,那就是板子或者电源了。

网友:
而且委屈委屈

网友:
原来电源板坏,是虚悍的。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遇见过。

网友:
我想问下,那个内存测试软件在哪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SB本来输出就少,你电源绝对是VCC输出有问题了,而不是待机5VSB输出有问题。
S0状态就是VCC在转化为5V ...

但是我这边预见很多 5VSB电容鼓包导致的开机要开好几次,或者大功率的使用程序的时候爱死机,说明5VSB在经过了5VDUAL后 ,还是在对整机产生影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