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MI V1.1 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7-06-03):
CIH61MI V1.1 板背面板号H61H2-LM3_V1.1      图纸可以用1.0 的  完全对的上      刷了BIOS 还是一样问题  经检测发现MN28  G级 5V  高电平  正常为低电平     才能发出VR_READY          MN29   G级 正常为高点平   测量 为1V 左右不正常      是有CPU IC      npc6153 直接发出  经检测6153   没发现问题  又没有6153 更换              只能强制让VR_READY 为高       拆掉MN28  测试  正常亮机           测试一切正常 就这样用了

网友:
直接拆掉就可以 没有问题  这个pg好信号 就相当于芯片的开启信号一样 三条腿都管子 爱坏

网友:
ci是什么品牌主板

网友:
好像在哪个帖子上看有些新的板子上,强制为高不行,没有时序,他不点亮cpu供电。

网友:
这又是个VRMPG信号的事情。

网友:
缺少信号修的不错 加分

网友:
技嘉板爱坏三极管。

网友:
也很多是小贴片电阻坏。

网友:
楼主拍一个三极管位置照片就更明了。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拆掉就好了

网友A:
会不会是MN29小MOS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MN29小MOS导致的

更换过了  不是MOS  引起的应该是主IC 不良了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拆掉    让这个PG不受控了而以

网友B:
是不是联想主板吖  图纸哪里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联想主板吖  图纸哪里下的

是联想主板  论坛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联想主板  论坛下的

有CIH61C 1.1的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CIH61C 1.1的图吗?

1.0 的  应该通用

网友:
这个信号故障是通病修过不少

网友:
直接拆掉方便快捷

网友:
学习 学习  希望以后碰到额

网友:
这样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
这是CPU好的信号吧

网友:
这个信号,上拉的,你取掉也可以

网友(2017-10-02):
这种板很难修,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