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TM215HT01 显示异常

楼主(2017-06-03):
一星期前,有同行送来一台KTV用的触摸显示器,说是不显示图像,经过拆机测试发现,故障是接VGA信号显示如下图:
用别的通用板点,还是一样,测屏电路上的点,电压没有发现异常。今天定的芯片LMU4112XOA-H到货,换上,该机修复,图如下:

网友:
此机接VGA信号就像是进入工程模式一样,显示彩条、蓝屏、白屏,换了芯片后就可以显示电脑的桌面内容了。

网友A:
楼主,修的好!!就是想一下,你在屏上,,怎么样,测电压的!!你怎么,知道是芯片坏的了!!让小白也学习一下!!分以加!

网友B:
这种芯片不会是有程序吧

网友C:
显示器有的时候 显示正常有事 闪一下就灭了 在闪一下就亮了 在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好!!就是想一下,你在屏上,,怎么样,测电压的!!你怎么,知道是芯片坏的了!!让小白也学习 ...

你好,我是从一台康佳机子得到的启发,当时我换了主板还是不行,最后就是换了屏上的主控芯片就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有的时候 显示正常有事 闪一下就灭了 在闪一下就亮了 在咋回事

机子型号呢?

网友C:
是不椒VGA 线问题 都有的主机正常 有的就是闪一闪一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芯片不会是有程序吧

没有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椒VGA 线问题 都有的主机正常 有的就是闪一闪一就好

代换VGA线,我曾经有修一台AOC就是接客户的主机一闪就黑,拿到维修部接我的主机或别的同事的主机都正常,没办法叫客户拿主机来,接别的显示器没问题,拆机发现驱动板有一个二极管烧了,换后接客户的主机就正常了。请你试试看吧

网友D:
捡到死鱼了!
待机返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捡到死鱼了!
待机返修。

兄弟,我修的那台康佳机子前后花我两个星期的时间(包括等配件的时间),最后是换屏芯片好的,这次刚好故障一样,换了就好了。康佳机子是朋友在用着,是电视,每天都开着,有一年多了哦。
机子不会返修的,请版主加分加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兄弟,我修的那台康佳机子前后花我两个星期的时间(包括等配件的时间),最后是换屏芯片好的,这次刚 ...

加分加分,可惜我前面打错字了,应该是:期待返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分加分,可惜我前面打错字了,应该是:期待返修!

呵呵,我还有芯片可以换哦!版主还不加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还有芯片可以换哦!版主还不加分吗

在一楼不是加分过了吗?
你心太狠了吧?

另外开帖,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分加分,可惜我前面打错字了,应该是:期待返修!

修好就是好了,这种情况很少返修,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
以前都是退回去以后可以修下

网友F:
一看楼主的焊锡丝就知道是实地出来的,呵呵。已经帮你加分,不错的经验。不过我想问问楼主,这种情况你怎么就肯定是屏幕上面的芯片坏?如果没修过康佳,不怀疑驱动板上面的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看楼主的焊锡丝就知道是实地出来的,呵呵。已经帮你加分,不错的经验。不过我想问问楼主,这种情况你怎么 ...

驱动板已经代换了,剩下就是屏的问题了。谢谢加分!以后多少交流

网友:
换了芯片还不行,就不好弄了,屏的料资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