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同行修过,无限重启

楼主(2017-06-03):
iphone 6P,电流在0-265之间循环 ,看上家已加焊CPU 求助大家 这种问题怎么处理!供电全部正常 包括硬盘3V 供电都有 求助大家
iPhone
cpu

网友:
刷机看报错!

网友:
同意楼上 刷机 看报错来判断维修方向

网友:
关注,先刷机,初步定位,再时钟 总线 复位慢慢查,不管是不是成功,希望看到你下面详细的每一步

网友:
你先刷机试一下哈,看看有没有报错代码吧

网友:
我有个6 开机无限重启,刷机不报错,硬盘换过,U2换过

网友:
手机不好搞,比电脑难多了

网友:
U都动过了,没得搞了。放弃吧。不死心就重做CPU当练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