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待机漏电50MA

楼主(2017-06-04):
拔掉显示电源不漏电,换了两个都是一样,显示电源ID板拆下的,芯片本身应该没问题的,拆下打底脚阻值也是正常的,显示电源熏松香,接屏开机直接化了,UMT的主板,难道板层漏电待机显示电源不工作的,排除板层跟显示电源本身,想不出还有哪里会引起这故障,还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按道理没触发,显示接口就一个主供电,不接屏en、 同步信号都不会产生,拔芯片不漏电,焊上就漏,有点诡异

网友A:
真心帮不了你,你查下3V电路有短路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心帮不了你,你查下3V电路有短路没

A4脚串电压,待机有4V电压,有可能板层问,相连的元件只有黑触摸跟三颗电容,黑触摸已拆掉问题依旧

网友:
C1554的问题

网友:
查下3V电路有短路没

网友:
UMT的主板  就不得不怀疑板层了

网友:
拆掉还那样的话就是板层问题啦。另做线路吧。

网友:
把A4的线割了重新飞线试试

网友:
你这板一切皆有可能啊

网友:
改拆的都拆了,还这样那只能考虑是不是板层的事情。

网友:
屏换过没有啊。别屏有问题的。

网友:
接屏化了,然后有显示吗?

网友:
触摸芯片拆掉,显示电源也给触摸供电的。把触摸芯片拆了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下灯控芯片的电路,取了灯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