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16G成功换上32G 触摸失灵维修

楼主(2017-06-04):
手机本身触摸失灵,失灵位置:键盘呼出之后,在数字4 5和6这一行,6的位置9宫格选择M容易n其次,o很难选择到
检测1.8v 5.1v 5.7 -5.7这4个电压都有,座子都有阻值、
请问这是U15坏了么?

想着要修好触摸顺便扩容一下吧

在某宝买的32G

翘了半个小时(我是新手),终于下来了
拆下来之后能联机,cpu没干坏,先开心一下
除胶过程把L1铲掉了,飞好上硬盘开始刷机

最后成功进系统激活

网友A:
触摸失灵是硬盘故障?

网友B:
5S能干好的都是大神

网友:
新手能做到换硬盘算不错了。怕爆cpu啊

网友:
换CPU对手工要求很高啊,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C:
拆硬盘温度多高,我拆硬盘经常掉漆。温度325

网友:
很好的案例。值得学习

网友D:
有可能虚焊了,拆下重植试下,不行再考虑更换

网友:
我的5S哪天找机会换下

网友E:
换了硬盘刷机后,触摸也跟着修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触摸失灵是硬盘故障?

一般不可能是硬盘引起的。吹到其它东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了硬盘刷机后,触摸也跟着修好了?

估计是黑触摸虚了,你装硬盘相当于加焊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硬盘温度多高,我拆硬盘经常掉漆。温度325

枪不一样也很难说这个,我2008的枪350拆   一般我拆什么都是这个温度,不太动这个温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黑触摸虚了,你装硬盘相当于加焊了一下就好了。

可能吧,这样比较容易说的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失灵是硬盘故障?

他是换硬盘之前就触摸失灵,换 硬 盘不是为了修触摸

网友G:
一般你这种触摸情况是三种可能性:1,屏有问题了  2,拆硬盘时吹到触摸IC 3,买的硬盘底层有问题

网友:
焊盘处理的不错

网友:
触摸也修好了吗?

网友F:
楼主说好了啊。重装一下硬盘后好的。估计是虚了吧,装一下硬盘相当于加焊了一下。不过我感觉有可能会要返修。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好了啊。重装一下硬盘后好的。估计是虚了吧,装一下硬盘相当于加焊了一下。不过我感觉有可能会要返 ...

硬盘也会引起无触摸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硬盘也会引起无触摸啊

焊硬盘的时候 吹到触摸芯片了。

网友I:
防护做得不错,没把U搞虚焊。

网友:
新手5S干硬盘,干了半个小时都没爆cpu,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焊硬盘的时候 吹到触摸芯片了。

这倒是说的通

网友J:
第一次让你干开机了不错喔

网友:
细心一点还是好的,熟手了就可以加快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不可能是硬盘引起的。吹到其它东西了。

有台6p真的是换硬盘换好触摸了,不知道是不是吹到CPU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虚焊了,拆下重植试下,不行再考虑更换

边角破了,拿了个ID板的触摸换上,原来的位置好了,失灵位置就往上移,不过现在基本能正常使用了,就是圆点不能在整个屏幕来回拉,上面一半正常啦,下面一半正常啦,上下分开了似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一般你这种触摸情况是三种可能性:1,屏有问题了  2,拆硬盘时吹到触摸IC 3,买的硬盘底层有问题

屏是ID机拆过去的,开始没问题的,硬盘和触摸ic感觉离得蛮远的吧,ic爆了,换了一个上去,还是有点小问题,硬盘底层问题是不是硬盘架写数据没写好呢?

网友:
没,还是有点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防护做得不错,没把U搞虚焊。

完全没做防护,一点隔热胶带都没贴,您不提醒我还真忘了要做防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第一次让你干开机了不错喔

第二次了,嘿嘿

网友:
666手工也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屏是ID机拆过去的,开始没问题的,硬盘和触摸ic感觉离得蛮远的吧,ic爆了,换了一个上去,还是有点小问题 ...

有这个可能

网友:
副触摸吧。先搞一下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5S能干好的都是大神

5S的确难搞的。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