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换灯管后亮度低。

楼主(2017-06-04):
联想19寸,故障是亮一下就灭。换灯管后不再灭。但亮度低,调亮度到百分百,仍然暗。确定硬件故障。重新拆机,检查应该是驱动板故障。代换了驱动板。解决。 留下了驱动板。等没事了修。(签到了20多天了,没给一分下载分,金币能换下载分吗?)等修好驱动板把维修结果再发上来,应该不难修。

网友A:
ADJ信号调节不了引起?控制亮度就只有这个信号了,能亮肯定ON信号正常。

网友B:
直接查ADJ,亮度调节可以直接接个3.3V就是很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J信号调节不了引起?控制亮度就只有这个信号了,能亮肯定ON信号正常。

查了adj,4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查ADJ,亮度调节可以直接接个3.3V就是很亮了

adj达到了4伏。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j达到了4伏。不是它的问题。

你描述的故障,好像说不是灯管亮度低,但屏暗。没有遇到过。

网友D:
既然灯管已经坏了,直接上通用LED,比改驱动板简单亮度又好

网友:
adj一般是3.3v,现在达到了4v是不是不正常呢?我没修过这样的故障,不太懂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灯管已经坏了,直接上通用LED,比改驱动板简单亮度又好

就是改的l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j达到了4伏。不是它的问题。

你这个是驱动板程序有问题,就是contrast控制故障。

网友A:
改LED有些控制信号是反的,我碰到过把亮度调到零反而是最高亮度,100亮度最低。

网友:
这种屏暗还没碰到过

网友E:
金币可以换下载分  不过不划算  你可以到严管区发贴 直接得下载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金币可以换下载分  不过不划算  你可以到严管区发贴 直接得下载分的

可以像以前一样签到得下载分吗?估计大多数的坛友都有这样的想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像以前一样签到得下载分吗?估计大多数的坛友都有这样的想法

现在签到得金币了   不会得下载分了  也不会改了  学会适应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现在签到得金币了   不会得下载分了  也不会改了  学会适应吧

好吧!就像生活既然你没法反抗,就学会享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就像生活既然你没法反抗,就学会享受吧!

尽情说享受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LED有些控制信号是反的,我碰到过把亮度调到零反而是最高亮度,100亮度最低。

这个不是,我都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金币可以换下载分  不过不划算  你可以到严管区发贴 直接得下载分的

原来都给分。

网友:
原来是原来   现在是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我都调了。

那就没有碰到过如此问题的了,怪问题。

网友:
亮度是ADJ调的,你可以边调边测下电压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F:
楼主修好,请发结果哦,学习

网友G:
直接改那个电压也行吧

网友:
不值得研究了

网友:
改通用led,adj脚可尝试不接。曾经试过,接了adj脚的,把值调到0,亮度还是不够,后来不接,亮度还能凑和交货。

网友:
现在直接Gled

网友:
说的对直接改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改那个电压也行吧

直接改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好,请发结果哦,学习

直接改板省事。

网友:
其实更换一块通用高压板也可以,如果暗,就将开关信号接到屏5v上。

网友:
显示器能换驱动板收费可以啊-

网友:
金币是可以换的,以前换过,现在不知道,你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