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电容引起显卡不工作

楼主(2017-06-04):
同行送来一个联想z465上电不亮机,我一看是AMD的机子,再看电流上到2点几后回调到1.3停住,判断是桥或显卡,amd通病。拆下散热器,216-0752001的桥,用风枪吹吹后就亮机了,确定就是它的毛病了。这个桥加焊是用不久的,给同行报要换桥。客户同意了。我找了一下,还库存有一个桥,于是上BGA干桥,一会新桥搞上去了,加电测机 ...

网友:
amd的通病,遇到蛮烦的就偷疼了

网友:
楼主标题党,骗流量呢

网友:
001很明显是北桥了

网友A:
同行送来一个联想z465上电不亮机,我一看是AMD的机子,再看电流上到2点几后回调到1.3停住,判断是桥或显卡,amd通病。拆下散热器,216-0752001的桥,用风枪吹吹后就亮机了,确定就是它的毛病了。这个桥加焊是用不久的,给同行报要换桥。客户同意了。我找了一下,还库存有一个桥,于是上BGA干桥,一会新桥搞上去了,加电测机,logo出现了,心中暗喜,大功告成。加硬盘测试,win7小窗户显现了,忽然灰屏停住了,等了一阵子还是灰屏,什么情况?难道客户系统有问题,但是原来可以启动的,都到输密码的界面了。先找个固态硬盘,重做了系统,正常,于是放电影测机,2个小时了,都很正常。于是把客户的硬盘重作了系统,系统做好了,开机重启,过了win7logo后还是灰屏,难道是硬盘有问题?把固态盘换上,开机也一样灰屏 了,这下真是懵了,什么情况,进PE都正常,做系统也没问题。怎么一重启就灰屏了呢?反复开了几次,偶尔也能正常进系统。进pe都正常,进安全模式也正常,把显卡驱动卸载后能进系统,装上显卡驱动就会灰屏。查论坛上说是BIOS和显卡问题,于是刷了BIOS,故障依旧,没办法,只能定了显卡和桥,心中很是不甘,原来还能进系统,换桥后就灰屏了,有时还能正常进系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折腾了两三天,也没找出原因。显卡和桥到了,想着是不是桥有问题,或是没换好,先把桥重新换了吧,一阵折腾,又换了一个桥。上电测机还是老样子,没办法,下一步换显卡吧,正在贴铝箔纸时,发现桥和显卡之间的一个小电容位置动了,靠在旁边的电容上了。我勒个去,不是因为这个电容吧?赶紧把电容整好,加电测机,不灰屏了,果然是小电容惹得祸。肯定是换桥时不小心碰动了。唉,气死我了,折腾了几天,又是做系统,又是换硬盘,又是刷BIOS,又是换桥和显卡(差点就换显卡了),居然是个小电容移位给闹的。郁闷呀,粗心惹的祸。干维修真是不容易呀,一点不细心都不行啊,教训呀。

网友A:
内容少了一段,现在补上

网友:
标题跟内容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
哦,原来内容在后面,不好意思啊,没看到

网友:
这个机器的南桥上的RTC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
老 AMD 的主板, 我是怕了。。。 特别是三桥都是 AMD 的

网友:
0752001换一个也顶不了多久.

网友:
AMD的机子比较难搞

网友:
肯定没贴纸吧

网友:
4528001匹敌630

网友:
啥玩意,标题和实际二回事

网友:
AMD北桥是通病!

网友:
不都一样               换不换不一样

网友:
是耦合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容少了一段,现在补上

下次可以完全编辑完在发布

网友:
这个北桥给维修地带来了好多利润点

网友:
说好的电容引起的呢?

网友:
这真是考验人的细心的活

网友:
你这个跟电容有什么关系   ????

网友:
哪个位置的电容?

网友:
AMD 太垃圾了  加焊也用不了多久  就是癌症

网友:
还好楼主细心发现问题了,要不然这个问题不好找了

网友:
北桥坏的多 为啥说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送来一个联想z465上电不亮机,我一看是AMD的机子,再看电流上到2点几后回调到1.3停住,判断是桥或显卡 ...

你这样发帖我们看着很累啊

网友:
这个桥坏的太多了

网友(2018-07-04):
我加焊不贴锡纸。不过如果换都是四周贴锡纸。。。。这个情况都是自己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