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1502 进系统运行慢。风扇响

楼主(2017-06-04):
   在网上查了很多贴子。没有一样的现像。有我是开机慢。而我的是。进系统运行慢。 而且风扇声音超大……没有一样的机子不知道是小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主板没有进过水。 ……

网友A:
有人遇到过的请指教一二。BIOS 排除过了啊。 不是BIOS问题。

网友:
这是苹果的机器设定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1;换过硬盘但不是苹果指定的,没有温控,苹果在检测不到某个温控时会自动降速运行并且风扇全速.2;主板ec或者cpu故障,温控不正常自动降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遇到过的请指教一二。BIOS 排除过了啊。 不是BIOS问题。

换硬盘试试  是不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电池是否正常,有条件更块电池试试。。。

网友:
看看硬盘供电正常不

网友:
直接换机器算了

网友:
谢谢各位 。换了一个硬盘硬盘有系统。机子型号不一样。 但是可以用。 风扇还是转得凶。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要排除是不是BIOS引起的,但是A1502 BIOS资料不能随便刷,资料必须是合成的才能刷,否则就会引起进系统慢,风扇快,爆音等故障

网友:
你这个要检测一下 是什么检测信号出错了吧   才会影响这样的情况

网友:
可能是哪个温度传感器不正常吧

网友:
排除一下是不是无线网卡这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