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

楼主(2017-06-04):
一个苹果 A1466  ,USB接口上没有插入任何设备,不停的提示这个,怎么回事,主板没有进水痕迹,

网友:
好奇 出来没有遇到苹果有这个问题 修好记得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看看短路了不

网友:
是不是USB供电短路了

网友:
USB是不是正常使用吧,这个上网查一查了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关闭一个驱动就行了

网友:
USB检测电路不正常,反馈多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关闭一个驱动就行了

网友:
USB供电电路有短路故障吧

网友:
别的机器这情况多数是USB口电流检测不过关,不知道苹果是不是

网友:
看来是USB供电过流了

网友A:
过流检测上拉电阻没有问题的话就给桥准备后事吧

网友B:
在windows里面是叫什么浪涌吧 阿林老师回了你的贴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流检测上拉电阻没有问题的话就给桥准备后事吧

这么严重,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如果插入USB设备会不会有什么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windows里面是叫什么浪涌吧 阿林老师回了你的贴 厉害了

比较幸运啊,谢谢阿林老师在百忙之中回帖了,客户把机器拿走了,不知道以后有没有后遗症

网友:
没看明白啊 是咋维修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