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I7 d3 开不了机

楼主(2017-06-04):
神舟战神K650D-I7 d3 此机插可调电源待机正常,0.02,按开机键,电流微微上来一点到0.03,好像微触发,刚准备拆机,看到后盖有纽扣电池,扣了放电试下,自动触发,可以亮机,但是如果纽扣上回去,再开机,故障依旧。用万用表测电池电压正常。估计是RTC电路出了问题。不上CMOS电池,可以自动触发,进系统一切正常,就是开机提示CMOS电池,有问题。可以是图上标的R560 D24却没有装,但是c678电容却装了,在C678电容标了RTCVCC,当上了纽扣电池,此处测不到有电压,直接找一个带线的电池,焊在C678处,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是说断线了吗

网友A:
这机器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不应该啊  如果断线了 应该和你不上CMOS电池是一样的故障啊.

网友:
就是,没装的话上不上电池都和没有电池一样的,

网友:
你这样焊在C678处不会和VDD3冲突吗?

网友:
试机两天好的一米,有的东西不要深究,搞定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

这板子南桥的故障率很大

网友:
是南桥的CMOS模块电路出现问题。我手里还有一台没有搞定

网友(2017-07-22):
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故障,但电压是有的。

网友:
二修机。我想知道这机器最初是什么故障

网友:
最近修的这个机器 但是我是显卡驱动打不上  开机 进系统老半天 愁死了- -

网友:
这个机器 半小时掉电的 死难修

网友(2021-07-29):
这是什么原理啊,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