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戴尔 5408反复安装win10黑屏 最终解决

楼主(2017-06-04):
戴尔5408二修机器   客户在别的地方安装win10系统后开机黑屏   机器拿来后进BIOS全部调试错乱  于是 重新设置BIOS后  f9恢复出厂值  有人会说直接f9恢复BIOS就行  不对  直接f9恢复bios不行的  不信你试试  这机器是把传统模式打开了  按f9也不可以的  具体设置请看图   装win10后  装完驱动就黑屏不进系统  需要进安全模式后卸载显卡驱动完了重启   进系统后再下载官网驱动  我这个装官网驱动很慢 !装完就ok四十大洋到手!

网友:
这笔记本装个系统都这么麻烦

网友:
其实不改也能装

网友:
厉害,这个戴尔机子啊,其实就打官网驱动,因为你安装系统安装都盗版的,在安全模式,或者在PE下删除显卡驱动包

网友:
以后的系统更男装

网友A:
装的WIN10是原版吗   8  10我都用原版了    GHOST装完问题太多

网友:
现在好多电脑装win10会黑屏

网友:
现在有种模式要改 好多用安装版才可以

网友:
图文并茂,感谢楼主了。。

网友:
官网下载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扣电池大法:jingxi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的WIN10是原版吗   8  10我都用原版了    GHOST装完问题太多

同意啊  还是原版稳定兼容

网友:
GHOST完装的时候,把显卡的驱动点掉,。。。然后到官网上驱动,。。

网友:
原版ISO镜像比GHOST稳定

网友:
GHOST系统有好有坏。尽量安装版。问题少

网友:
还没预计这种问题,安装版win10联网后关机老自动更新

网友:
这个机器安装,安装版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下载官网驱动装上就行

网友:
还是原装的好哦,呵呵

网友:
看看 图纸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