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50D此通非通

楼主(2017-06-04):
机器算是个通病吧因为我已经修到好几台了一样毛病一1A多不动。开始好几台都没搞定都刷Bios无果都是换的板后面论坛上逛啊逛啊有说很多问题的但是都没搞定后面看到一个说拆网卡好的但是拆了故障一样,后来又刷了个淘宝的Bios电流蹭蹭就上来了一看2A多了接屏OK亮机。此机很贱要拆了网卡后刷Bios但是也有不拆的刷好的但是极少,芯片的话看运气有的是好的装回去就好了有的要直接换。 后面在附上淘宝买的Bios X750DP淘宝

网友:
这个BIOS下来看看

网友:
你的主板是不是网卡短路了

网友A:
又学习了,拆网卡才可以写BIOS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学习了,拆网卡才可以写BIOS

牛老火啊。。。。。。。。。。。。。。。

网友:
不会吧,要拆网卡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学习了,拆网卡才可以写BIOS

要拆掉刷BiOS才亮机要不然电流1A多不动

网友:
确实怪哦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网友B:
这故障确实有点变态的了,亮机后再装网卡吗,还是不装了的

网友:
谢谢 分享  头一次  听说要拆bios  刷的

网友:
说错了  是拆网卡刷的

网友:
这个问题试过多少次 碰巧的吧

网友:
怎么感觉还是网卡坏掉的可能大点

网友:
拆网卡才行,真是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故障确实有点变态的了,亮机后再装网卡吗,还是不装了的

是的刷了一会装网卡

网友:
拆网卡,刷机才可以,还有这种事

网友:
还有这种奇葩问题啊

网友:
那到底是bios坏还是网卡坏。还是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