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LYZPIN .板号: R34_VC BIOS

楼主(2017-06-04):
LYZPIN SL.板号: R34_VC BIOS, 全网首发,难找啊!!!!!!!!
蓝鹰致品

网友:
用到的记着一定给加分啊

网友:
嗯哼    正好需要

网友:
先收藏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此BIOS刷后 亮机,测试OK。就是第一次开机时等一会,以后就好了

网友(2017-07-29):
可以用吗a
,,,,,,,,,,,,,,,,,,,,

网友A:
假的 刷了都不开机 大家不要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的 刷了都不开机 大家不要信。。。。。。。。。。。。。。。。。。。。

我刷了正常啊,楼上也有刷好的,你的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刷了正常啊,楼上也有刷好的,你的是BIOS的问题吗

我的bios 没有问题啊   之前跑过一次  刷了就不行啦

网友(2017-09-26):
需要这个谢谢了,真的不好找啊,太感谢了

网友(2019-05-05):
感谢你的BIOS,具体这块板是从哪个口刷入BIOS的?因为eMMC被我全部清空了。

网友C(2019-07-16):
无显刷上楼主的BIOS后显示了,可以用

网友(2019-09-03):
引用 网友C:
无显刷上楼主的BIOS后显示了,可以用

朋友,我在PE里清空了EMMC闪存,重启后屏幕无任何显示,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在无显的情况下刷入楼主的文件的?请赐教。

网友:
下载了。解压错误。文件大小不对啊。几十kb

网友:
下了。文件大小不对。麻烦哥们发一份呗。谢谢qq67961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