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452G不触发

楼主(2017-06-04):
桥的型号是218-0844012,桥烧坏了。导致旁边的一个PQ59也烧坏了,现在换了桥以后还是不触发,桥的供电也没有。有3v5v。哪位大神有修过这种机器。求赐教

网友:
查找桥供电的来源

网友:
找图纸分析一下了,查供电条件信号啊

网友:
找图纸对比 先修待机啊

网友:
检查供电电路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换了一个旧的桥。这个管子坏了。3.3v的供电没有过去。换了以后就可以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