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待机0.03偏高,触发0.2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7-06-04):
联想G400,板号LA-9631P,开机如题,看待机就知道后级肯定有微短路了,拆机,待机3  5V正常,触发,量电压,按时序,+1.5VP不出,芯片采用RT8207,工作条件,第11脚12脚5V正常,BOOT 4.6V也算正常,7脚S3  8脚S5已经有3.3V信号,9脚TON从B+过来也正常,这些都正常,怎么不发出+1.5VP呢,突然摸到PL501电感有点发微热,想起客户说有时重 启几次突然可以进系统,肯定是有微短路的,开始想起了是不是+1.5VP的后级滤波电容有问题,没有示波器,直接代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测后面的场管,PQ501G级无电压 ,可是当我测到PQ502 G级有5V了,表明这个芯片应该是正常的,应该还是后级有微短路,不对,摸到PQ501也有点微热,难道PQ501坏了?直接取了测量这个PQ501不短,测了也是正常的,不上PQ501插电,待机已经0.001正常了,待机不偏高了肯定这有问题了,不管,先换个PQ501再说,换上去,通电已经可以点亮,开机了,不过我还是保险起见不装机,先多测试下,毕竟客户说有时可以正常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有通病的

网友:
缺电压还是好修的这机器1,5v  坏的多

网友:
楼主厉害了佩服佩服

网友:
要多测下这种机是

网友:
MOS性能不良。。。。。。。。。。。。。。。。。。

网友:
应该先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mos管内部不良吧,很有思路

网友:
联想就是通病多

网友:
应该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老司机,👍+1分,

网友:
mos管内部通电击穿 导致保护  刚修了一台内存槽断线的机器

网友:
软击穿,碰到好多了

网友:
MOS不良最好换一对

网友:
对于这种时好时坏的机器还是要多试试保险些才好

网友:
有经验修起来就是高

网友:
很好 学习了  多谢

网友:
技术不错 ,我有你一半好就好咯

网友:
缺电保护

网友:
老司机都是手摸来修机的

网友:
一般遇到的都是击穿这种情况我还没遇见呢

网友:
二级转换的mos管? 这个有点难判断啊

网友:
记得是哪款机器来着,CPU上管发烫,导致不触发,好像还是个通病,也不大短但就是有点发热

网友:
多测试才比较保险

网友:
我还没遇到,先记不了。

网友:
修了一个一样的 换别桥好的

网友:
心思细腻,软击穿跟微短没有示波器还是比较难修的了

网友:
1.5V的用手摸能发热不在可能啊。,芯片没换一个试试啊。

网友:
上下一起换 比较好

网友:
通病吧 这个机器问题 很多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楼主技术真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