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5 3G改wifi版

楼主(2017-06-04):
ipad5   3G改wifi版,除了去掉cpu旁边的小电容,还有别的版本么?有没有大神指教 正常来说,这里的小电容去掉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板子这里本身就没有小电容,,是不是版本不一样,,还有别的办法么?

网友:
好像是去掉r1506电阻吧

网友:
r1506电阻的位置。

网友:
这个等大神来回复吧。

网友A:
2个版本 一个版本去掉R1506 另外一个版本去掉另外一个

网友B:
去掉BORD_ID的电阻。

网友C:
我这板子没有R1506这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个版本 一个版本去掉R1506 另外一个版本去掉另外一个

就是不知道另一个在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掉BORD_ID的电阻。

版主..这个电阻在哪,,,有图么...

网友:
咱过帮楼主顶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板子没有R1506这个电容.

r1505这个电阻拆掉试一下

网友E:
不会就是WIFI板吧

网友:
论坛下载图纸,在图纸里面搜索BOARD_ID,找到配置表,根据配置表来改。

网友:
按照13楼说的

网友:
希望有改过的过来回复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这个电阻在哪,,,有图么...

论坛里有图的吧,我都直接去原理图上搜这个电阻。找到它,干掉它就行了。具体你可以查一下吧,有具体拆哪个电阻会好的。以前见过的。

网友:
正在研究,,研究好了再来更新

网友:
问题已解决~~~去掉R1505电容,刷机就好了,,,多谢早期的虫儿被鸟吃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r1505这个电阻拆掉试一下

去掉R1505这个电容就好了,,刷机过了,,多谢!!!!1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就是WIFI板吧

不是的,,,里面有插卡的

网友F:
苹果的IPAD   怎么可能去掉一个电容就行呢  肯定要去掉电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苹果的IPAD   怎么可能去掉一个电容就行呢  肯定要去掉电阻啊

已经解决....去掉R1505这个电容就好..把卡功能断开,就直接是WIFI版 了

网友:
就变成WiFi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BORD_ID的电阻。

这个一般先把BORDID电阻去掉,如果没有这个电阻的,补个上去,版本也会变了。反正就是这几个电阻在么去掉,要么加上。要么短接。有的时候要多试才能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决....去掉R1505这个电容就好..把卡功能断开,就直接是WIFI版 了

去掉R1505这个电容就好        这回复亮了